求助大侠!电表与电脑通过RS485连接

楼主(2010-12-25):
小弟是个菜鸟,请教大家现今公司要将电表与电脑相连接,电表带有RS485接口,除了要加一个RS232/RS485接口转换器外,还需要什么样软件? 有谁用过能否推荐一下?还有选择转换器,哪种最好? 请教。。。 谢谢

网友A:
再有一根串口线把转换器连到电脑。

电脑上要想把电表的数据读出来,还需要应用软件(比如组态软件),另外对电表的数据储存地址和端口参数也需要知道。

网友B(2011-02-17):
我现在也在做这么个工程,用电脑图控监视电表数据,有那位大虾指教下,不胜感谢, 我现在是用MOXA服务器接收数据转网络到上位机,MOXA服务器以接收到数据 再用intouch软件DA server接 但DA server怎么建 还有图控方面, 那为大哥有做过或者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发我份 谢谢了QQ: 95863685

网友C:
先要看你的电脑是否有串口,有的话直接买个232转485的转换头即可,没有的话,就需要USB转换成485模块。这方面的资料我有,直接将USB信号转换成485信号的 我的QQ: 1357713353   无线数传模块、无线数传电台、无线数据采集。

网友D:
北京市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PROFIBUS-DP-WPC3 是北京龙兴联控制工程研究所自行研发的PROFIBUS-DP协议转换芯片,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用WPC3 无须再开发,无须初始化就可以将各种仪器、仪表、传感器、变频器、逆变器等设备的数据与PROFIBUS 的主站进行交换。是一种工业互联信息的极好解决方案。一片WPC3就是一块协议转换"桥"
WPC3 的特性:
1、工作电源—— DC3.3V(2.4V~3.6V)
2、温度范围—— -40℃~80℃
3、低功耗——— 不驱动信号灯时仅1mA 电流
4、DP 通道—— DP 口速率自适应且支持高达6M
5、用户通道—— 用户数据通道UART 速率可选,最高可达5M
6、固定晶振—— 12M
7、封装———— LQFP80

RS232-DP协议转换器是把具有 RS232接口、用户能够得到接口通信协议的现场设备,与 PROFIBUS 主站进行互连 。例如:变频器、电机保护器、称重仪表、编码器等。
详细说明
一、产品概述
RS232-DP协议转换器是把具有 RS232接口、用户能够得到接口通信协议的现场设备,与 PROFIBUS 主站进行i互连 。例如:变频器、电机保护器、称重仪表、编码器等。
二、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使用简单:用户无需编程,即可实现RS232转PROFIBUS通讯。
●RS232-DP协议转换器不改变原有设备协议,方便、快捷的将RS232 通讯口的设备连接到 PROFIBUS 总线上。
●具有标准 PROFIBUS -DP 驱动接口波特率自适应,波特率为: 9.6Kbps 、 19.2Kbps

RS485-DP协议转换器
是把具有 RS485接口、用户能够得到接口通信协议的现场设备,与 PROFIBUS 主站的互连 。例如:变频器、电机保护器、称重仪表、编码器等。
详细说明
主要功能及性能指标:
使用简单:用户无需编程,即可实现RS485转PROFIBUS通讯。
RS485-DP协议转换器不改变原有设备协议,方便、快捷的将RS485 通讯口的设备连接到 PROFIBUS 总线上。
具有标准 PROFIBUS -DP 驱动接口波特率自适应,波特率为: 9.6Kbps 、 19.2Kbps 、 93.75Kbps 、 187.5Kbps 、 500Kbps 、 1.5Mbps 、 3Mbps 、 6Mbps 、12Mbps。
PROFIBUS 输入 / 输出长度 PROFIBUS 输入 / 输出长度可自由设定,标准型最大输入 / 输出 :48字节输出、 48 字节输入。根据客户需要,可将最大输入 / 输出加长为:224字节输出、224 字节输入。
具有标准 RS-485 接口半双工,字符格式: 7 位 /8 位可选、校验位 ( 偶、奇、无 ) 可选。波特率 :1.2Kbps 、 2.4Kbps 、 4.8Kbps 、 9.6Kbps 、 19.2Kbps 、38.4Kbps 、57.6Kbps可选。
供电: 24Vdc±25 %,最大功率4W 。
工作环境温度: -25-55℃ 、相对湿度 ≤95%
外形尺寸:(高)112mm× (宽)70mm×39.5mm (厚)
防护等级:IP20
安装: 35mm 标准导轨。

W-OEM是本所自行研发的PROFIBUS-DP从站嵌入式模块,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它基于本所自主研发的协议转换芯片WPC3,再将DP口加以隔离,用户接口方便化后的产品。WOEM可以嵌入用户的仪表、仪器、传感器、变频器、逆变器等设备中,使这些设备能与PROFIBUS主站快速交换数据,使用户从极低成本实现工业互联信息。
详细说明
WOEM特性:
1. 工作电源: DC5V,DP口隔离电源DC5V
2. 温度范围:-40~80℃
3. 功耗:40mW
4. DP通道隔离,抗击穿2500V 10s
5. DP通道波特率自适应最高达6M
6. 用户通道TTL标准,波特率可选,最高支持

电话:13522278630

网友E(2011-03-30):
可能是485总线。 否则,电脑要多少串口呀。对话协议是什么?

都要知道。这种小项目其实很简单,关键你要懂的多。

网友F:
电表不是97规约就是07规约,如果是多功表肯定用的是07规约。下载这两个规约比照上面的格式用串口精灵之类的软件发送数据,看看能否收到数据。

网友G(2011-06-22):
波士转换器七大绝招:
·波士独有的单环自愈RS-232/RS-485组网转换器!
·独有波士智能终端负载技术,确保互带128个节点!
·高达95%的波士窃电技术,确保传输1800米以上!
·通信只用到RXD、TXD、GND,无须RTS、DTR!
·内置600W抗雷击保护器和15000V抗静电保护器!
·独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
·先进的自动唤醒技术,工作寿命大大增加!
·独有波士集线转换技术,带RS485能力扩大四倍!

用鼠标右键点击各种产品型号并且选择“目标另存为”可以下载各种产品说明书(.pdf格式文件) 型 号 功 能 特 性 说 明
485K RS-232/RS-485/422转换器(超薄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B RS-232/RS-485/422转换器(DB9针、DB9孔通用) 全双工或半双工 无源有源通用
485C RS-232/RS-485/422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TC 光隔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须供电
485A RS-232/RS-485转换器(增强型、1800米) 半双工 无须供电
485TA 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U485C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RS-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无源/5V供电
U485A 光隔非光隔通用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源/5V供电
485A1 一体式RS-232/RS-485转换器 半双工 无须供电

H485C 通用RS-232、TTL、RS-485/422三向转换器 232-TTL-485三向转换 5V供电
H485AA 通用RS-232、TTL、RS-485三向转换器 232-TTL-485三向转换 5V供电
QN485C 全能RS-232/TTL/RS-485/422中继、转换器 8种转换、中继功能 5V供电

HUB8485G 光隔RS-232/8路RS-485集线转换器 8路半双工 隔离5V供电
U4485C 光隔四倍驱动RS-232/RS-485/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5V供电
485D 单环自愈型RS-232/2路RS-485集线转换器 2个半双工、单环自愈 无须供电

G485HA 世界上最小的高速光隔RS-232/RS-485转换器 0-115.2Kbps、半双工 5V供电
G422HA 世界上最小的高速光隔RS-232/RS-422转换器 0-115.2Kbps、全双工 5V供电

《RS-232、RS-485、RS-422简介》 《RS-485多机通信的组网方式》 《RS-485远程测控系统》

详细参数请到http://www.232485.com/chanpin.ht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