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400变频器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0-12-25):
各位大师:

好!

      ACS400变频器驱动电路的二极管是开关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是哪个型号的二极管?有没有可替代的型号?

烦请告知!

感谢!!!

楼主:
上面说的是ACS401  7.5千瓦的变频器。请帮忙告知!!!

网友A:
我修过22KW的是稳压二极管,但忘了几伏 了!

网友B:
两脚间的是18V稳压管。

楼主:
如图中黑颜色带蓝色环的二极管是哪种二极管?有没有可替代的型号?

网友C:
此板未修过。建议对照PCB查一下电路原理,分析一下;或者看看驱动板上是否还有同样作用的管子,如有并且无法在线测量,不妨拆下串一个电阻并且加直流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的阻值按回路电流5~10mA计算。应该可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