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mium PLC与XBTGT2330触摸屏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25):
premium PLC与XBTGT2330触摸屏通讯问题求助!!
自制线485方式
1接4 2接5 7接8
Uni-Telway 通讯协议,参数设置是一样的 ,但是连不上?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记得接线挺复杂的,你最好跟施耐德技术支持要接线图吧!

楼主:
对:西岭雪 关于

我记得接线挺复杂的,你最好跟施耐德技术支持要接线图吧!

内容的回复:
接线图有的  就是按照上面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