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登陆画面怎么做,用什么元件?

楼主(2010-12-25):
请教:

       台达人机登陆画面怎么做,用什么元件?

    要求在开机画面弹出此登陆窗口,输入用户名称以及密码方可进入操作画面

网友A:
在初始画面中设置换画面钮,再设权限为1--7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初始画面中设置换画面钮,再设权限为1--7即可。

顶起

也可以去ftp.delta.com.cn去下载相关的案例参考

user 20024d

pass down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