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编码器与S7-200

楼主(2010-12-25):
1,各类增量编码器每旋转一周是不是都有固定的脉冲数?

2,例如:冲床用来检测飞轮旋转角度的编码器是哪一种?用哪一种更好些?

3,A.B.Z 相有哪些用法?尤其 Z 相 如何使用?

4,增量编码器用于测量转角度,当断电后,下次如何在S7-200中记录位置?断电后手动移位编码器 再次上电,位置还正常么?

5,如果用增量编码器做角度控制 S7-200内部大概如何做程序?(简单概述一下也行)

高手们有资料可以发给我258308206@qq.com 谢谢

以上几个问题让我一直纠结。。。。。。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不甚感激!!!!!!

再次感谢!!!

网友A:
1,各类增量编码器每旋转一周是不是都有固定的脉冲数?------是的,而且这个固定的数值是编码器的重要参数

2,例如:冲床用来检测飞轮旋转角度的编码器是哪一种?用哪一种更好些?-----不好说,编码器有很多种,依具体应用场合的特点而定

3,A.B.Z 相有哪些用法?尤其 Z 相 如何使用?A、B就是反馈的脉冲通道,Z 是每圈的零位标志

4,增量编码器用于测量转角度,当断电后,下次如何在S7-200中记录位置?断电后手动移位编码器 再次上电,位置还正常么? -------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就不必麻烦PLC了,编码器自己就会记住,重新上电后自动把先进的位置信息高速PLC即可。如果是增量式编码器,那就要重新回参考点来找回零点位置简历坐标位置系统,但原先停电时的位置肯定会丢失没办法了,除非你有备用电源系统EPS支持。

5,如果用增量编码器做角度控制 S7-200内部大概如何做程序?------这个你要自己看PLC编程说明书,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的清楚的,或者在网上发帖求购,这年头话银子肯定有人会帮你做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