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刘老师和各位高手:关于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

楼主(2010-12-25):
最近公司一台设备出现故障,就是伺服驱动器报警,后来对照说明书,也没有找到原因,怀疑驱动器有问题,(将乃外一台对调后,就不在报警) 然后就买了一台更换,输入参数等等,期间伺服电机也维修过,更换轴承,但是却在调试过程中出现驱动器报过速的警告信息.查看后,包括电机与驱动器的连线,参数等都无误,为啥出现过速呢,查了信息解释为;1电机的相序有误,2反馈角输入有误.请问:1电机维修后是不是要校正电角度,用驱动器可否校正,需要校正机械零角度吗,如何校正.2伺服电机与驱动器之间是不是只有一种接法,如果相序错误,是不是电机就不转,可否通过设置使电机旋转,3伺服电机维修后,原来的接线方式为是么会出现过速的报警信息,难道旋转编码器发生变化.我使用的是丹纳赫驱动器和AKM电机

网友A:
1.需要重新对齐电角度相位,如何对齐可参考帖子:

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式[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2.3. 伺服电机不是拖动电机,伺服电机的接线相序必须与驱动器输出相序严格保证一对一,接错会导致飞车或锁死。

伺服电机UVW动力线相序接错,何以导致飞车? [原创]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09/2008091217213900001-1.shtml

楼主:
学习了,多谢波恩老师:关于你的1点,我看了几遍,也做过,通直流电试过,即VW相接正,U相接负,手动盘转轴,共有6个位,不知哪个是零位.2 伺服电机维修后,原来的接线方式为是么会出现过速的报警信息,难道旋转变压器发生变化.

网友A:
1.任何一个位置都可用作零位。但原厂的对齐方式是什么,需要明确,最终必须按原厂方式对齐传感器与电机磁极相位。

2.如果确认维修后接线方式没问题,则问题还是出在传感器的相位上。

楼主:
请教波恩老师: 你所指的原厂方式是是么方式,一般可分为几种,由于电机维修后,并没有做标示.还请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原厂方式,要么问原厂,要么找几台原厂的同系列电机实测判断。

如果想继续探讨相位对齐问题,建议参考帖子《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式[原创] 》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你目前遇到的问题其中应该早有答案,还有问题的话不妨直接在其中回帖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