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05-工控擂台-有源接点和无源接点的区别和接入系统的注意项?

楼主(2010-12-26):
        谈谈你对源接点和无源接点的理解?源接点和无源接点之间的区别?接入自控系统有有什么不同?

网友A:
1、对源节点和无源节点的理解

      源接点就没有没电压的接点,有源接点就是带电压的接点 。

      带有电源的接点称为有源接点,该接点受电源通断的影响而通断。如接触器辅助触点,继电器触点等。无源接点没有电源,又称干接点。如行程开关的触点。有电源的接点为有源接点,无电源的接点为无源接点,这个说法不准确,你仔细想那个触点上没有电,如没有电它的通断有什么意义。有源与无源是相对某一设备来说的,只是源来自设备的不同。如一继电器动作时一接点通或断一电流,通断的电流不是由这一回路提供的,这个接点就为无源接点,反之。即为有源接点。一般对于单个设备来说,提供的都是无源接点,如接触器辅助接点等,在具体的回路中有电源才能工作.但是如PLC、变频器等设备很多都提供带电源的接点,这类接点才叫做有源接点

       无源节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节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无源节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源节点的定义是: 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最常见的有源节点信号是:(1)把以上的干节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有源节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节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有源节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二、源接点和无源接点之间的区别比较

三、源接点和无源接点接入自控系统的不同

有源接点信号:是系统接收或输出一个带电压的开关量信号。
无源接点信号:系统接收或输出一个不带电压的开关量信号。
有源接点常用在需要现场驱动的触点开关 往往现场有线圈的,有电源才能传输正确的信号,无源接点用在现场只是表示通或断不需要电源来驱动它。

网友B:
        一般理解有源与无源的区别就在于需不需要系统的回路给仪表供电,需要的就是有源,而不需要的就是无源。
  无源接点,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无源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源接点,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常见的有源接点信号有:
  1、 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有源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有源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有源接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2、 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有源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
  3、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 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在工业控制领域中,采用无源接点要远远多于有源接点,这是因为无源接点没有极性带来的优点:
  1、 随便接入,降低工程成本和工程人员要求,提高工程速度
  2、 处理干接点开关量数量多
  3、 连接干接点的导线即使长期短路既不会损坏本地的控制设备,也不会损坏远方的设备
  4、 接入容易,接口容易统一

网友C:
一个触点可能是一个继电器的触点也可能是直流三线制接近开关的触点,这两者就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无源触点后者是有源触点。显然,无源触点是触点动作控制机构回路与触点负载回路电气隔离的,而且触点只有接入负载后才引入相应的负载电压,才有负载电流的流进、流出,但仍旧与触点动作控制机构存在电气上的隔离,如果不接入负载回路则此触点虽然可以受控动作但完全与外界是电气隔离的,所以也叫干式触点,如电磁式继电器和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干簧管、行程开关和限位开关的触点、热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等,只要触点遮断容量足够,就可以随意接入各种负载,容量限制很少,即使负载回路引入了干扰甚至短路也因具有隔离而不会扩大故障范围。不过干触点动作频率不能太频繁(尤其是直流负载时);与此相对应,有源触点叫做湿式触点,如常见的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触点、某些固态器件的输出、PLC的晶体管式和双向可控硅式输出点、变频和伺服上的线性差分输出点等。因为它即使不接入负载回路在电气上也是不独立的、而是有能源输入的,或者叫“有势”的,有电压源或电流源信号(电压或电流)存在,否则有源触点是无法正常工作的。这就决定了在选择负载回路时要保持有源触点的电源的性质和等级、“能流”方向要与负载回路相匹配!比如一个接近开关的NO有源触点输入到PLC中,要求PLC的输入端电源与接近开关电压要配合好,既要保证电压性质(直流或交流)、电源极性(指的直流信号时)、电压等级(比如是DC24v还是AC220v等)相匹配,还要求电流流向统一而不对顶,而且有源部分的带负载能力要足以与负载回路电流、功率大小相适应。

有源无源是相对的,某个触点必须指明它对于哪个对象来说是有源或无源的。例如伺服驱动器A通过其CN1的某个插pin输出一个内部继电器触点信号(比如伺服准备好信号),当该信号引入PLC设备B的输入端,该PLC输入点有外部DC24v公共电源。对于设备A说是有源的触点,对于负载设备B就是无源的了

网友D:
1)无源节点: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节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无源节点信号有: (a)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b)各种按键。(c)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d)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2)有源节点: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最常见的有源节点信号是:(1)把以上的干节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有源节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节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有源节点,但是这样做比较少。

3)如果仪表需要DCS卡件向它提供24V电源,那么此仪表对DCS来说是无源信号,反之,如果现场仪表其他地方已经向它提供了24V电源,不需要DCS卡件提供,此现场仪表就称为有源信号。有源,无源信号接线不同,例如 在HONEYWELL的TPS中,AI卡1 2接无源信号,2 3接有源信号,即不需要向外供电。CS3000中则需要进行跳线设置。

网友E:
干接点就是无源接点,湿接点就是有源接点。无源接点就是一个开关,而有源接点是一个电压源。

现在无源接点似乎用的更广泛一些。

网友F:
有源、无源是对于设备的电源来说的,对于检测信号的卡件、仪表也可以用配电与不配电来说。即配电的卡件、二次表本身提供电源给现场仪表,不配电的卡件、二次表只接受现场仪表的信号,不做电源功能。现在的成熟卡件、二次表都设有两种功能,即可提供电源、接受信号,也可只接受仪表信号。可通过卡件仪表内的转换开关或跳线来设置,在组态时也要出分清楚。

网友G: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3、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源接点;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常见的有源点信号有: 1、 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湿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湿接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2、 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湿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3、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 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 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H:
源接点分正负   无源不分

区别我觉得就在于接线方式上     无源的不是很严格

至于接入控制系统  如果需要加继电器  无源的更灵活    有源的要匹配相应电压   现场遇到过这类问题   继电器需要dc24   dc110   dc220   ac220   很麻烦

网友I:
平日用只要是干节点就行,这些是说法,用的时候应该没多大差别吧。

网友J:
对于不同系统之间,如果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都会使用无源接点,让两者之间独成体系。相互之间不存在干扰。

如果使用有源节点的话,由于参考地或参考点不同,可能会产生相对高的共模电压,极容易引起信号之间的紊乱,进而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由于使用无源接点,就多出一个或多个可能的故障点存在,是否一定需要无源接点,就需要综合考虑,评估可能性等等。

当然从简单且实用的方式来看,无源接点比有源节点可考虑得更加简单,而且相对稳定性要高。新手的话建议直接使用无源接点,虽然成本上可能有所增加,但长期来看还是不错的。而有源节点的话,考虑周全,现场环境相对稳定,接地或参考点选择得好,同样值得推荐。

网友K:
对于接入I/O的开关量触点,采用无源的干触点,我认为从I/O模块来讲,无源的可控性强些,因为模块自身的具有了公共电源,干点接入可靠性强些,采用有源触点,模块相当于把部分内脏交给别人,一是可控性差了,外接的现在开关电源居多,可能引来干扰,一般消防的一些触点有源的多,它具有主动驱动能力的有源触点。

网友L:
简单的说.

1,有源触点一般分极性,接入电气控制系统需注意;而无源一般就不需考虑。

2,无源触点需要系统提供24V或48V的直流电源,而有源触点则不一定。

网友M:
                                                                   有源接点和无源接点的区别和接入系统的区别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先分析清楚有源接点和无源接点的定义,再分析他们的区别,极其接入电路中应注意的基本事项,以下就从这几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无源节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节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无源节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源节点的定义是: 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最常见的有源节点信号是:把以上的干节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有源节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节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有源节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区别:

(1)有源接点信号:是系统接收或输出一个带电压的开关量信号。
无源接点信号:系统接收或输出一个不带电压的开关量信号。
有源接点常用在需要现场驱动的触点开关 往往现场有线圈的,有电源才能传输正确的信号,无源接点用在现场只是表示通或断不需要电源来驱动它。

(2)在接线比较上,a.有源接点信号:需外部提供电源,直流电源+220V通过开关量接点接输入端,-220V直接接开关量输入公共端子。b.无源接点信号:装置内部提供带3KV隔离耐压的48V的直流电源,由于开关量输入公共端通过开关量接点接输入端。

(3)在控制电源要求上a.有源接点信号:由于采用控制电源,因此对控制电源要求严格。若控制电源为交流,则会出现控制电源过零点或负半周时光偶采不到信号,自然影响开关量采集的时间精度。一般要求开关量的时间分辨率为1MS。一旦控制电源失电,开关量信号将无法采集。b.无源接点信号:对控制电源无要求,适合于直流或交流控制电源的系统。只要装置工作电源正常,不管控制电源是否失电,装置仍能正常采集到开关量的状态。

(4)在抗干扰能力上a.有源接点信号:由于采用220V直流电源,因此抗干扰能力强。从变压器或电动机本体过来的温度信号或瓦斯信号,也要求加装防雷隔离端子。b.无源接点信号:由于采用48V直流电源,因此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弱。一般针对开关柜内部的接点,如断路器位置、手车工作位置、试验位置、弹簧储能状态及保护压板等,其抗干扰能力足够。从变压器或电动机本体过来的温度信号或瓦斯信号,必须加装防雷隔离端子。DMR系列产品采用硬件滤波和软件变位确认时间窗技术,能防止接点抖动和电磁干扰,保证遥信正确率达100%,并经过几千套装置的现场应用证明,采用此无源接点方案是绝对稳定可靠的。

楼主:
2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森
1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zhshw                          zhshw699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rzb123                         玻璃的心

                       hh_clei                         陈石头
                       惊涛骇浪                      jingtao
                        jinzhengyi                    jinzhengyi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