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06-工控擂台-FAT、SAT、SIT的内容和说明?

楼主(2010-12-26):
        工厂验收试验(FAT)、现场验收试验(SAT)和现场集成试验(SIT) 各代表什么意思?实际工程时是怎么搞的?

网友A:
工厂验收试验(FAT):

在系统制造、组装完成之后,验收测试之前,提交一份完整的产品清单和测试文件。
出厂测试验收前,提出一套标准验收程序及内容(包括厂方标准测试文件),经双方确认。
系统出厂验收由双方技术人员共同执行,供货厂家保证所提供设备的所有技术指标达到产品说明书、供货合同和工程会议所制定的要求。
工厂验收时供货厂家 提供充分的测试用的仪器和工具。具体测试由卖方负责,验收时对各种 卡件至少应测试总量的40%,对I/O 卡每卡至少测试一点。
工厂验收文件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

网友A:
现场验收试验(SAT):

系统安装、接线等工作完成后,供货厂家 派人与EPC 承包商(业主或施工方)共同进行系统检查、系统通电、软件安装、组态下载、整个系统试运等工作。然后与EPC 承包商(业主或施工方)共同进行最终的系统现场验收测试。
现场最终验收和系统联调试运可结合进行。
现场验收参照出厂验收程序及内容,由双方讨论确定。
最终系统测试结果达到系统技术规格书中的各项要求,系统最终验收文件由双方代表共同签署。

网友B:
1、FAT 是Factory Acceptance Test ,即出厂测试,是厂家组织的,一般来说用户需要参加,用户要对整个系统和各个部件的功能进行检查,硬件、软件是否正确和完整;性能是否达到要求等。
2、SAT是Site Acceptance Test ,即现场验收,系统安装到现场后应立即组织检查验收,生产厂家和用户必须参加,可以重复FAT的内容,要检查运输过程中有无损坏或问题,对于控制系统来说,回路校验是必须要做的。

3、SIT:是site integration test 对由所有设备联合起来组成的系统进行实验,看是否达到要求。还要通过系统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最终结束。

网友B:
工厂验收测试(FAT)规范

FAT包括指定的系统功能测试、稳定性测试、可用性测试。FAT按双方在设计联络会上确定的时间进行

1、在FAT时,卖方应提供用于检测、维护测量试验和记录等必要的设备。
2、FAT时,卖方应提供全部场地设施及模拟的现场环境。
3、卖方负责系统的安装和调试。
4、买卖双方均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参与FAT。

一、系统功能测试

按照本功能规范书指定的方式接入系统的各设备,运转操作应正常;整个系统正常运行,系统测试用卖方为本工程开发的全部软件进行。
1、系统在本功能规范书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正常持续工作。

2、测试所有人机接口的功能。

3、测试所有软硬件支持平台的功能及所有电力市场应用功能。

4、测试系统中所有故障(硬、软)切换功能(手动与自动

5、测试所有事件、报警功能。
6、测试所有诊断程序。

二、 稳定性测试

为考验系统稳定性,要进行系统连续运转72小时的稳定性测试。在测试的72小时内,不得对系统外设进行机械或电气调整及软件调整,除非经过买方特许。在此期间若设备/部件发生故障,可用备品备件予以恢复,但必须重作72小时稳定性试验;若测试因系统应用功能故障而中断(不包括系统做故障切换),也必须重作72小时的稳定性试验。在稳定性试验时应不影响用户的正常操作,除非操作会对正在进行测试的系统正常运行产生影响。此期间还应对CPU负荷、网络负荷进行测试,对画面响应时间和操作响应时间进行测试。-

三、测试成功的标准:

1、所有功能和技术指标应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
2、在连续72小时稳定性试验内,不允许故障自动切换,且各主机均不能发生系统崩溃。
3、不丢失信息或数据。
若测试结果说明某一设备或功能不合格,则卖方要更换不合格的设备或修改不合格的功能,但功能修改必须经买方认可,所有因此而引起的费用全部由卖方承担。关键功能失败亦做为FAT失败的条件。
工厂验收测试(FAT)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对各种卡件按总数的100%进行测试,对IO卡按每卡至少一点进行测试;
检查系统与相关系统的通信组态功能。

• 检查设备的外观、喷漆、电缆的外壳和接头。
* 检查所有的设备是否完整,是否按照设备清单打上标记,是否按照图纸布置机柜和端子,检查出厂流水号。
• 确认所有的量程、图表、铭牌等是否正确。
• 检查所有的联接电缆、插头和插座、接线端子、印刷电路板等是否有清晰的标记。
• 检查电源单元接线是否正确,标记是否清楚,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正确。
• 根据图纸检查电源和接地情况。
• 断开交流电源,检查直流输出端与机柜是否为开路。
• 检查机柜是否牢固接地。检查本安接地。
• 接上交流电源,检查各直流电压是否正确。
• 检查所有的冷却风扇的功能。
• 通过模拟各种故障检查系统自诊功能。
• 运行系统诊断程序,检查诊断功能。
• 各子系统之间的通讯功能及协议。
• 检查系统的组态功能,如画面生成、控制回路生成、报表生成、数据库生成等。

• 对DCS联锁、顺控、复杂控制回路以及其它高级控制策略,向业主及承包商以书面形式提出检查这些回路运行情况的方法并对其进行完全测试,由业主进行确认

网友C:
楼上各位说得已经很详细了,补充一点自己的理解,不对之处请各位大侠指正:

FAT、SAT和SIT对应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FAT: FAT 是Factory Acceptance Test ,即出厂测试,是厂家组织的,一般来说用户需要参加,用户要对整个系统和各个部件的功能进行检查,硬件、软件是否正确和完整;性能是否达到要求等。理解:这个应该是产品装配生产好了后,测试其是否合格可以出厂的测试,一般我们买到产品,拆开包装看到的合格证就是这个测试通过的证明文件,对于我们工控行业来说,这个是我们控制系统安装完毕,系统功能测试阶段。
SAT: SAT是Site Acceptance Test ,即现场验收,系统安装到现场后应立即组织检查验收,生产厂家和用户必须参加,可以重复FAT的内容,要检查运输过程中有无损坏或问题,对于控制系统来说,回路校验是必须要做的。1 c  |4  理解:我们买到产品,拆开包装,试用阶段;对于我们工控行业来说,这个应该是现场调试阶段,现场调试完毕后通过的甲乙双方的验收后支付工程进度款阶段。
SIT: 对由所有设备联合起来组成的系统进行实验,看是否达到要求。还要通过系统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最终结束。 理解:商品质保期内的检验;对于工控行业来说,应该指项目通过安装调试完毕验收后,进入质保期开始到质保期结束这段时间,客户对系统的集成稳定性检验。这个阶段通过检验即需支付工程尾款。
;

网友D:
1:工厂验收试验(FAT)
供方在做完工厂内部测试后,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业主,业主及其代表将根据需要参加并监督有关仪表、自控设备和控制系统的工厂验收试验,仪表、自控设备和控制系统的最终工厂测试通常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        外观检查;
  尺寸检查;
        材料测试;
        功能测试;
        性能测试;
          压力试验等。
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是查看仪表和自控设备及其附件外表面有无凹痕、划痕,组装连接和焊接有无缺陷,玻璃和垫圈/片有无破损及裂纹,会影响计量过程的沉积物是否存在,机械加工的部件是否完整,指示部件如刻度盘是否干净、字迹是否清晰,螺栓及要求的其它零部件、配件是否短缺等。同时检查仪表和自控设备及其附属件是否同供方产品样本说明和合同阐明的一致。
 尺寸检查
所有仪表和自控设备及连接部件、附属件的位置、形式、尺寸,设备外壳、箱体、指示盘的形状和尺寸,连接法兰的形式、尺寸等都应进行检查。
 材料测试
该试验是确定所提供的仪表和自控设备的材料是否满足本规格书及相对应的产品专用技术规格书和数据表中对材料的要求。
仪表和自控设备的防腐油漆应做均匀度检查,看其是否分布均匀、有无碎裂以及是否平滑。在对油漆进行轻微敲打时,油漆应不会从仪表、自控设备表面剥落。该油漆应完全适用于仪表和自控设备安装所在地气候及环境条件的腐蚀类型。
L供方应针对本工程输送介质和安装环境的特点对仪表和自控设备所使用的材料进行试验,试验内容应包括:
抗腐蚀性(测量介质的腐蚀);
抗冲刷;
 耐压;
           抗低温;
抗侵蚀(雨水、湿气、霜冻、风暴、沙尘)等。
供货商应对正确使用材料以及材料的质量负全部责任。
 性能测试
仪表及自控设备的性能测试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        准确度;
        灵敏度;
           重复性;
        滞后性;
           线性度;
        作用时间(动作次数);
         启动顺序;
   过载等。
这些测试值和上述性能参数应明确标注在正式的检查测试报告中。
    压力试验
凡与介质接触的仪表和自控设备的承压部件、管路及附件整体组装后应按规定要求进行水压与气密性试验,试验验收标准不得低于相关规定要求。建议水压试验为1.5倍设计压力,稳压60分钟。气密性试验为1.0倍设计压力,零泄漏。供货商应提供水压和气密性试验采用的标准及其具体的条文和试验程序,并报业主批准。
试验报告
供货商应递交其工厂试验的所有试验报告,未进行工厂试验的部分仪表应提交内部实施的试验报告。试验结束后最多两个星期,供货商应向业主提供详细的试验结果或报告,以证明仪表、自控设备和控制系统完全符合该产品或系统的各项检验标准,并提交一式三份完整的、具有签署及日期的、装订成册的质量检验报告。
2:现场验收试验(SAT)
在定货后一个月,供方应列出仪表或设备的试验程序,由业主提出意见并批准。在试验前两个星期业主应批准试验程序及校验表格。
供方应完成由业主或业主代表参加的现场试验,以检验整个系统的性能。该试验(最低要求)是重复工厂试验。
试验结束后最多两个星期,供方应向业主提供有签字的详细试验结果或报告。x$ u2 Z# D5

3:现场集成试验(SIT)

是某些需要联合测试,联动试车,需要多部门,多个乙方,甚至监理方,设计院,联合试验的  工艺段,在多方聚齐后进行的 联合调试试验。/ O(

网友E:
这个需要查一下标准的。

网友F:
工厂验收试验(FAT),
供方在做完工厂内部测试后,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业主,业主及其代表将根据需要参加并监督有关仪表、自控设备和控制系统的工厂验收试验,仪表、自控设备和控制系统的最终工厂测试通常应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 外观检查;
尺寸检查;
材料测试
 功能测试;
性能测试;
 压力试验等。
3.2.1外观检查
外观检查是查看仪表和自控设备及其附件外表面有无凹痕、划痕,组装连接和焊接有无缺陷,玻璃和垫圈/片有无破损及裂纹,会影响计量过程的沉积物是否存在,机械加工的部件是否完整,指示部件如刻度盘是否干净、字迹是否清晰,螺栓及要求的其它零部件、配件是否短缺等。同时检查仪表和自控设备及其附属件是否同供方产品样本说明和合同阐明的一致。

3.2.2 尺寸检查
所有仪表和自控设备及连接部件、附属件的位置、形式、尺寸,设备外壳、箱体、指示盘的形状和尺寸,连接法兰的形式、尺寸等都应进行检查。
 材料测试
该试验是确定所提供的仪表和自控设备的材料是否满足本规格书及相对应的产品专用技术规格书和数据表中对材料的要求。

仪表和自控设备的防腐油漆应做均匀度检查,看其是否分布均匀、有无碎裂以及是否平滑。在对油漆进行轻微敲打时,油漆应不会从仪表、自控设备表面剥落。该油漆应完全适用于仪表和自控设备安装所在地气候及环境条件的腐蚀类型。

供方应针对本工程输送介质和安装环境的特点对仪表和自控设备所使用的材料进行试验,试验内容应包括( f
 抗腐蚀性(测量介质的腐蚀);
抗冲刷;
 耐压;
抗低温;
抗侵蚀(雨水、湿气、霜冻、风暴、沙尘)等。
供货商应对正确使用材料以及材料的质量负全部责任。
3.2.4 性能测试
( Q仪表及自控设备的性能测试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准确度;:
 灵敏度;
重复性
 滞后性;
线性度;
 作用时间(动作次数);
 启动顺序;
过载等。:
这些测试值和上述性能参数应明确标注在正式的检查测试报告中。3.2.5 压力试验凡与介质接触的仪表和自控设备的承压部件、管路及附件整体组装后应按规定要求进行水压与气密性试验,试验验收标准不得低于相关规定要求。建议水压试验为1.5倍设计压力,稳压60分钟。气密性试验为1.0倍设计压力,零泄漏。供货商应提供水压和气密性试验采用的标准及其具体的条文和试验程序,并报业主批准。
供货商应递交其工厂试验的所有试验报告,未进行工厂试验的部分仪表应提交内部实施的试验报告。试验结束后最多两个星期,供货商应向业主提供详细的试验结果或报告,以证明仪表、自控设备和控制系统完全符合该产品或系统的各项检验标准,并提交一式三份完整的、具有签署及日期的、装订成册的质量检验报告。
现场验收试验
在定货后一个月,供方应列出仪表或设备的试验程序,由业主提出意见并批准。在试验前两个星期业主应批准试验程序及校验表格。
供方应完成由业主或业主代表参加的现场试验,以检验整个系统的性能。该试验(最低要求)是重复工厂试验。试验结束后最多两个星期,供方应向业主提供有签字的详细试验结果或报告。

SAT是Site Acceptance Test ,即现场验收,系统安装到现场后应立即组织检查验收,生产厂家和用户必须参加,可以重复FAT的内容,要检查运输过程中有无损坏或问题,对于控制系统来说,回路校验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E:
1、FAT 是Factory Acceptance Test ,即出厂测试,是厂家组织的,一般来说用户需要参加,用户要对整个系统和各个部件的功能进行检查,硬件、软件是否正确和完整;性能是否达到要求等。
2、SAT是Site Acceptance Test ,即现场验收,系统安装到现场后应立即组织检查验收,生产厂家和用户必须参加,可以重复FAT的内容,要检查运输过程中有无损坏或问题,对于控制系统来说,回路校验是必须要做的。

3、SIT: 对由所有设备联合起来组成的系统进行实验,看是否达到要求。还要通过系统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最终结束。

网友G:
FAT: Factory acceptance test、工厂验收试验(FAT)
SAT: Site acceptance test、现场验收试验(SAT)
SIT: Site integration test、现场集成试验(SIT)

这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不同阶段:

1、FAT 是Factory Acceptance Test ,即出厂测试,是厂家组织的,一般来说用户需要参加,用户要对整个系统和各个部件的功能进行检查,硬件、软件是否正确和完整;性能是否达到要求等。
2、SAT是Site Acceptance Test ,即现场验收,系统安装到现场后应立即组织检查验收,生产厂家和用户必须参加,可以重复FAT的内容,要检查运输过程中有无损坏或问题,对于控制系统来说,回路校验是必须要做的。
3、SIT是对由所有设备联合起来组成的系统进行实验,看是否达到要求。还要通过系统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才最终结束。

网友G:
补充一点(网上摘录):

工厂验收测试(FAT)规范
工厂验收(FAT)
FAT包括指定的系统功能测试、稳定性测试、可用性测试。FAT按双方在设计联络会上确定的时间进行。
1、在FAT时,卖方应提供用于检测、维护测量试验和记录等必要的设备。
2、FAT时,卖方应提供全部场地设施及模拟的现场环境。
3、卖方负责系统的安装和调试。
4、买卖双方均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参与FAT。
一、系统功能测试
按照本功能规范书指定的方式接入系统的各设备,运转操作应正常;整个系统正常运行,系统测试用卖方为本工程开发的全部软件进行。
1、系统在本功能规范书规定的环境条件下正常持续工作。
2、测试所有人机接口的功能。
3、测试所有软硬件支持平台的功能及所有电力市场应用功能。
4、测试系统中所有故障(硬、软)切换功能(手动与自动)
5、测试所有事件、报警功能。
6、测试所有诊断程序。
二、 稳定性测试
为考验系统稳定性,要进行系统连续运转72小时的稳定性测试。在测试的72小时内,不得对系统外设进行机械或电气调整及软件调整,除非经过买方特许。在此期间若设备/部件发生故障,可用备品备件予以恢复,但必须重作72小时稳定性试验;若测试因系统应用功能故障而中断(不包括系统做故障切换),也必须重作72小时的稳定性试验。在稳定性试验时应不影响用户的正常操作,除非操作会对正在进行测试的系统正常运行产生影响。此期间还应对CPU负荷、网络负荷进行测试,对画面响应时间和操作响应时间进行测试。
三、测试成功的标准:
1、所有功能和技术指标应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
2、在连续72小时稳定性试验内,不允许故障自动切换,且各主机均不能发生系统崩溃。
3、不丢失信息或数据。
若测试结果说明某一设备或功能不合格,则卖方要更换不合格的设备或修改不合格的功能,但功能修改必须经买方认可,所有因此而引起的费用全部由卖方承担。关键功能失败亦做为FAT失败的条件。
工厂验收测试(FAT)具体应包括以下内容:
• 对各种卡件按总数的100%进行测试,对IO卡按每卡至少一点进行测试;
• 检查系统与相关系统的通信组态功能。
• 检查设备的外观、喷漆、电缆的外壳和接头。
• 检查所有的设备是否完整,是否按照设备清单打上标记,是否按照图纸布置机柜和端子,检查出厂流水号。
• 确认所有的量程、图表、铭牌等是否正确。
• 检查所有的联接电缆、插头和插座、接线端子、印刷电路板等是否有清晰的标记。
• 检查电源单元接线是否正确,标记是否清楚,电源输入电压是否正确。
• 根据图纸检查电源和接地情况。
• 断开交流电源,检查直流输出端与机柜是否为开路。
• 检查机柜是否牢固接地。检查本安接地。
• 接上交流电源,检查各直流电压是否正确。
• 检查所有的冷却风扇的功能。
• 通过模拟各种故障检查系统自诊功能。
• 运行系统诊断程序,检查诊断功能。
• 各子系统之间的通讯功能及协议。
• 检查系统的组态功能,如画面生成、控制回路生成、报表生成、数据库生成等。
• 对DCS联锁、顺控、复杂控制回路以及其它高级控制策略,向业主及承包商以书面形式提出检查这些回路运行情况的方法并对其进行完全测试,由业主进行确认

网友H:
简单通俗点说吧:

1. FAT : 出厂打点测试。  DCS,PLC 发货前的工作内容。

2. SAT: 现场交付验收。别看那个T(Test),实践才是检验的唯一标准。

                  电力行业大机组一般要求 正常带负荷运转168小时后,即可办验收交付手续。

                  这168小时的带正常负荷运转,就算是 电力行业的 SAT。

                   化工标准不太一样,例如有的厂是 要求 生产出合格的 3个批次的 产品。算验收合格。

                    这“合格”2个字,可能是 几天。可能是几周,还可能是 几十天。

 3. SIT:   国内做SIT的不多。 FAT 和 SAT还是要做的。

                   SIT 除了体现“集成”二字外,更多的是对整个系统的一个整体 性能试验验收。

                    例如系统稳定的跑 168 小时,就算 SAT 结束了。

                     但是可能要跑半年, 统计并分析下 燃煤消耗。平均煤耗。 节能率。 损耗率。设备磨损率。 维护的频率计算。(看起来系统在不停机的运转,但是不停的修设备,也不对), 甚至烟气排放的 含量, 废物(如灰渣)的排放指标等。

                      这是一个 综合指标的 验收。

                      还是以电厂为例。 这个SIT 更多的厂里 为了给集团公司一个 交代,而自己 必须进行 “统计计算”.的一个结果。 集团公司一般 看报告。也有派人到现场 验收的。

                       有些时候,你作为众多乙方中的 代表要去配合甲方,给甲方的上级单位 做验收,但是更多的时候,乙方一般不去。 这个是 甲方 给甲方的上级单位的 “交代”

楼主:
20MP获得者:qiaopeng1231         展翅飞翔
10MP获得者:feng_von                 feng_von
                      张立旺                   yipin
                      hh_clei                   陈石头
20积分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森

                        rzb123                  玻璃的心

                        惊涛骇浪               jingtao
                        zyw3166               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