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Y380V,三角形220V

楼主(2010-12-26):
以前只知道线电压是380V,相电压是220V,但现在看到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是380V,这如何理解,如何应用,请了解的人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异步电动机铭牌上的吧

Y380V,三角形220V 这句话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电源线电压是380伏,那么这个电动机必须接成星型,可以保证电动机绕组电压为220,使电动机正常运行,如果接成角型,那么电动机绕组上电压为380,就会烧电动机了
如果你的电源线电压是220伏(国内少见,这是日本的电源标准),那么这个电动机必须接成三角形,才可以保证电动机绕组电压为220,正常功率运行。

绕组电压是根本。

网友B:
“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是380V”说法不妥。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解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是380V”说法不妥。

它是指的380V的三相交流电在接电机的时候,如果电机的相绕组耐压是380V的话,将电机接成三角形接发。如果电机的相绕组耐压是220V的话,接成Y形接法。

网友E:
     角接220V,星接380V仅仅是指国产4KW以下常用电机所说,角接3相220V,星接3相380V。在平时3相380V供电时,3相负载角接时,每相负载受压是380V,星接时每相负载受压是220V。

网友F:
        目前我国的工业用电大多都是3相4线制,即:A、B、C 3 相火线与 O 1相 零线,A、B、C 3 相火线相互之间的电压称之为线电压:Uab、Ubc、Uca,其值都=380V,它们的相位差都=120电角度。A、B、C 3 相火线对零线O的电压称为相电压:Ua、Ub、Uc,其值都=220V,它们的相位差也都=120电角度。人们通常说的线电压=380V,相电压=220V就是这个意思。

       你说的“但现在看到线电压是220V,相电压是380V”不知是指在什么具体情况下提出的说法,如指同一个3相供电电源来讲,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是在二种互不相关的前提下分别说出的“线电压=220V”,“相电压=380V”这是可能的,这可能是指某些进口设备,它们的3相电源电压与我们不同:如线电压=220V,其对应的相电压=220 / 1.73=127V,如果相电压=380V,其对应的线电压=380 * 1.73=660V.

       但从你的题目看“什么是Y380V,三角形220V”,这是指电机等三相负载的接线方式,如一个3相电机,它的绕组的额定工作电压为220V,如将绕组接成Y型,其3相供电电源的线电压应为380V,即接入线电压=380V的正常的3相电源上就行。如将绕组接成△型,其3相供电电源的线电压应为220V。如再接入线电压=380V的正常的3相电源上,电机会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