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软件授权移除的问题

楼主(2010-12-26):
电脑里装的授权不对,我想用Reset V4.7-License Reset Utility 移除授权,再用EvMove V4.7-Select Drives重新授权。可是我的Reset V4.7-License Reset Utility 软件无法移除授权。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移除授权?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把整个电脑操作系统重装一次,然后再安装一次这个软件,保证它是OK!

楼主:
很馊很馊的主意,这种方法太笨了!

网友B:
很简单,将系统进程中AB相关的都结束就可以取消对授权的占用可以随意移动了!!!!例如RSlinx或server等!!!

楼主(2011-02-17):
先进入安全模式,在安全模式里移除授权。返回正常模式再重新对软件进行授权。这样就不用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C(2011-12-20):
把你授权安装磁盘下的 CONFIG.SYS    EVICOM.SYS    EVRSI.SYS   删除(隐藏系统文件)就行了,

我用<此处内容被屏蔽>授权就生成的这三个文件,祝你成功

网友D(2017-07-25):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弄的

网友E(2017-12-05):
希望有帮助,好东西一起分享希望有帮助,好东西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