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440变频器力矩突然变小

楼主(2010-12-26):
情况是这样的,一台运行正常的机器,突然机器起动不起来,好像是开机的力不够大,但变频器又没有任何报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该怎样处理??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一台正常运行的电机,突然停机,而且变频器没有任何报警。但DCS显示通讯故障,不知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通讯的问题?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断电重新上电后就ok了。。。

网友C:
这个你可以看看变频器上的报警信息,看看上一次的报警是什么。在看看变频器报警时的状态字。看看有没有什么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