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7200MA变频器,上电显示COMM FAULT

楼主(2010-12-26):
东元7200MA  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COMM FAULT,是啥原因?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通信故障,为数位操作器资料传送错误。

网友A:
可将数位操作器之连接器拔起再插入,或换控制基板。

楼主:
刚才我试了,把键盘面板上的连接器拔起再插入,可还会显示COMM FAULT故障,按啥键多没用,你说的控制基板是有CPU的那块板吗?谢谢你!

网友B:
可能是主板坏了,也可能是面板坏了。主板就是CPU板。比较常见的故障。

网友C:
东元7200MA 0.75KW变频器,上电显示COMM FAULT:主板坏,我这里有,020-88281886

网友D:
那在主板上那一个元件坏了呀,请大家指教!

网友D:
到底主板上哪个元件坏了呀,谁弄过没有,请指教!

网友B:
那具体要查的,估计这个问题没人会回答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