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松下A5参数设置,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0-12-26):
新入手一台松下A5的伺服电机,控制要求很简单,只需要将伺服电机改为5000个脉冲旋转一圈。以前用A4,将第一指令分倍频分子和分母改为2倍就可以了。用A5的改完以后,将0.09与0.10分别改成2与1,一点反应没有,还是以10000个脉冲旋转一圈。将0.09与0.10分别改为10000与5000,一样还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将0.08照说明书改为0或是默认的10000,都不行,仍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0.08电机没旋转1次的指令脉冲数

设定相当于电机每旋转1次的指令脉冲数。

本设定值为0时,pr0.09(第1指令分频,倍频分子),PR0.10(指令分频,倍频分母)为有效。

0.09第1指令分倍频分子

设定针对指令脉冲输入的分频,倍频处理的分子。

pr0.08=0时有效。设定值为0时,编码器分辨率被设定为分子。

0.10指令分倍频分母

设定针对指令脉冲输入的分频,倍频处理的分母。

pr0.08=0,有效

网友A:
我也是由A4换A5,但没也这样的问题,建议还是再看看说明吧!

网友B:
将pr0.08改成5000,按S键直到画面返回到参数号,然后执行写入EEPROM的操作。断电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C:
直接改PR0.08即可,A5的如果每转脉冲数量为整数,不需要涉及PR0.09和PR1.10,如果带小数,才需要涉及。计算公式为:每转脉冲数×PR0.09/PR1.10=编码器分辨率(1048576)。

网友D(2018-04-15):
非常感谢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