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十八期--柴油发电机房里能不能放低压配电柜

楼主(2010-12-26):
      请问柴油发电机房里能不能放置低压配电柜?配电柜包括:市电与发电机的切换柜、直接给各个设备供电的出线柜。
能还是不能,有没有规范对此有规定?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11年1月7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1、与发电有关的配电柜,可以;

2、与发电无关的设备及其控制、配电柜,就不要放在发电机房;

3、发电机房为重要、且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

网友B:
可以参照JGJ 16-2008《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6.1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我已上传至自助资料库供大家免费下载:http://www.gongkong.com/Common/ShowDetails.aspx?contr=DatumView&ElementID=2011010110361400001   以下为节选部分相关内容;

  6.1.1 本节适用于发电机额定电压为230/400V,机组容量为2000kW及以下的民用建筑工程中自备应急低压柴油发电机组的设计。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设自备应急柴油发电机组:
1)、为保证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用电时;
2)、用电负荷为一级负荷,但从市电取得第二电源有困难或技术经济不合理时。
2、机组宜靠近一级负荷或配变电所设置。柴油发电机房可布置于建筑物的首层、地下一层或地下二层,不应布置在地下三层及以下。当布置在地下层时,应有通风、防潮、机组的排烟、消声和减振等措施并满足环保要求。
3、机房宜设有发电机间、控制及配电室、储油间、备品备件储藏间等。设计时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进行取舍、合并或增添。
4、当机组需遥控时,应设有机房与控制室联系的信号装置。
当有要求时,控制柜内宜留有通信接口,并可通过BAS系统对其实时监控。
5、当电源系统发生故障停电时,对不需要机组供电的配电回路应自动切除。
6、发电机间、控制室及配电室不应设在厕所、浴室或其他经常积水场所的正下方或贴邻。
7、设置在高层建筑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除卤代烷1211、1301以外的自动灭火系统。除高层建筑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保护对象分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建筑物内的柴油发电机房,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移动式或固定式灭火装置。

。。。。。。。。。。。。。。。。。。。

  6.1.7控制室的电气设备布置

1款根据国内调查,应急型机组单机容量在500kW及以下不设控制室为多数,反映尚好。单机容量在500kW以上的及多台机组,考虑运行维护和管理方便,可设控制室宜于集中控制。
--------------------------------------------------------

结论:能放,08版《民规》已经规定。但建议能不放最好别放,毕竟柴油也是易燃易爆的。

网友C:
能不放的,当然还是远离危险源好,柴油挥发与控制柜的电源接触的确很危险。

网友D:
与发电无关的设备及其控制、配电柜,就不要放在发电机房,还是远离危险源好。

网友E:
可以放了  但是要保持好通风的前提下!要有安全距离

网友F:
应该可以放,但考虑到柴油烧后渗漏出的废气对电器开关触头有一定的粘附性,时间一长,粘附上去的空气的尘埃越来越多,就会影响电器开关触头的导电性,导致打火冒烟等系列接触不良及绝缘下降的问题,因此要做好通风排气的工作,而且配电箱要安放在进风口处。

网友G:
一:本人认为不能,根据经验:1)发动机运转时震动比较大,对柜子里的接触器、继电器等触点容易振动后打火,发生危险。2)虽然机组虽有排风措施,柴油燃点较高,但是柜子里的触点闭合时还会产生火花等,如果环境里有柴油蒸汽的话,非常危险。3)机组产生的废气、尾气还会对低压电气造成腐蚀,影响电器元件使用寿命。

二:低压配电柜使用环境: 1.周围空气温度不高于+40℃,不低于-5℃。24h内的平均温度不得高于+35℃。2.使用地点的海拔高度不得超过2000m。3.周围空气相对湿度在最高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较低温度时允许有较大的相对温度。4.设备安装时与垂直面的倾斜度不超过5%。5.设备应安装在无剧烈震动和冲击的地方。6.使电器元件防止受到腐蚀。

三:发电机房的布置可参考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网友H:
对这个问题相关规范没有具体规定。但要看柴油发电机组的大小。如果在几百KW以下,是可以放置配电柜的。如果是很大的柴油发电机组就应该把配电柜放在另一个控制室里了。

网友I:
超有机房最好不要放低压电器柜!

柴油机房设计原则

     1、设备的布置原则:

      机房设备布置应根据机组容量大小和台数而定,应力求紧凑、经济合理、保证安全及便于维护。

  当发电机房只设一台机组时,如果机组容量在500kW及以下,则一般不设控制室,这时配电屏、控制屏宜布置在发电机端或发电机侧,其操作检修通道的要求为屏前距发电机端不应小于2m,屏前距发电机侧不应小于1.5m。

  对于单机容量在500kW及以上的多台机组,考虑到运行维护、管理和集中控制的方便,宜设控制室。一般将发电机控制屏、机组操作台、动力控制(屏)台及照明配电箱等放在控制室。控制室的布置与低压配电室的布置的技术要求相同。

  在机房内,机组宜横向布置(垂直布置),这样,机组的中心线与机房的中轴线垂直,操作管理方便,管线短,布置紧凑。当机房与控制及配电室毗邻布置时,发电机出线端宜布置在靠近控制及配电室一侧。

      2、机房配电导线选择与敷设:柴油发电机房宜按潮湿环境选择电力电缆或绝缘电线;发电机至配电屏的引出线宜采用铜芯电缆或封闭式母线;强电控制测量线路、励磁线路应选择铜芯控制电缆或铜芯电线;控制线路、励磁线路和电力配线宜穿钢管埋地敷设或沿电缆沟敷设,励磁线路与主干线采用钢管配电时可穿于同一管中。柴油发电机房固定照明须接应急电源。
  3、机房接地:柴油发电机房一般应用三种接地:①工作接地:发电机中性点接地;②保护接地:电气设备正常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接地;③防静电接地:燃油系统的设备及管道接地。各种接地可与其建筑的其他接地共用接地装置,即采用联合接地方式。

网友J:
      本人认为在保证良好通风和防火灾等的条件下而且其它空间不够的条件下可以考虑。但是最好间隔一定距离,因为发动机运转时震动比较大,对低压电器柜里的如接触器,继电器等的影响都会很大的。

网友K:
柴油发电机是民用建筑中应急备用的发电设备。

虽然柴油的燃点较高,发生火灾的危险性较小,但因设置在民用建筑物的主体内,所以还是有危险性的。

在国标《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中对柴油发电机房的设计规范有详细的规定。

我认为与发电无直接关系的电控柜还是不应该放在柴油发电机房内,应减少安全隐患。

网友L:
不知道规范怎样规定的?个人认为还是不能放的,尤其是中国的柴油机密封性不良,容易有柴油泄漏和挥发,电弧会引燃引爆,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楼主:
5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10MP获得者:binzhiliu                   刘志斌

                         maomian                  maomian

                         rzb123                        玻璃的心
                         qicuie310                  壮壮

                         hh_clei                       陈石头

30积分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贺燕飞                    168888

                            sixinsihai                sixinsihai
                            cqu_rockwell          林  森

                            topkingjun               PistoN

网友M(2011-10-15):
如果是200KW的柴油机,是不是就可以和低压配电柜放在一个房子里了?如果可以的话,请问安全距离应该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