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开关电源问题求教各位

楼主(2010-12-26):
台安N2 5.5KW变频器上电不显示,怀疑是开关电源3844和1317坏了,上电测量3844 5脚与7脚之间有43V电压,5脚与8脚之间没电压,这正常吗,我现不敢换新的3844上去,怕烧了,正常情况下5脚与7脚之间应是多少电压,请各位大大·高工们指教一下。

网友A:
最大不超30V,你说的问题可能是3844内部的供电回路开路,所以量的43V是开路电压,换上好的块子应该没问题,不过还是实际测绘下与3844供电电路放心些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估计是开路电压造成的,但不放心所以来问问,过二天等我买的3844到货换上,再来把结果发上来。第一次维修变频器,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B:
先测K1317,1317若坏了,3844十有八九坏了的,要查3844外围

楼主:
        修好了,换上新的3844后量5脚7脚间电压在12V到15V之间跳动,后更换1317,还是一样,就查3844外围电路,查了一

天,发现3844的6脚上的电阻达到0.8M欧,换了个30欧的贴片电阻,故障排除。

        第一次修变频器走了很多弯路,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