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G 系列PLC MASTER-K120S K7M-DR20UE

楼主(2010-12-26):
MASTER-K120S
K7M-DR20UE
那位师傅有这个PLC的编程软件?XG5000能不能用于这个PLC?

这个PLC的编程电缆两端是怎么连接的?

先谢了

网友A:
不能

KGL软件

有软件 电缆等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等

网友B:
LS 产电网站下载http://www.lsis.com.cn/

软件KGL-WIN,连接电缆9针:2-3,3-2,5-5

楼主:
谢谢YSC1,电缆找到了,我看下软件能下不?谢谢

网友C:
网站注册一下就可以下载的,如果怕麻烦可以找我传给你。

-------------------------------------------------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