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学习方法

楼主(2010-12-26):
所谓namespace,是指标识符的各种可见范围。
C++标准程序库中的所有标识符都被定义于一个名为std的namespace中。
由于namespace的概念,使用C++标准程序库的任何标识符时,可以有三种选择:
1、直接指定标识符。例如std::ostream而不是ostream。完整语句如下:
std::cout << std::hex << 3.4 << std::endl;
2、使用using关键字。
using std::cout;
using std::endl;
以上程序可以写成
cout << std::hex << 3.4 << endl;
3、最方便的就是使用using namespace std;这样命名空间std内定义的所有标识符都有效(曝光)。就好像它们被声明为全局变量一样。那么以上语句可以如下写:
cout << hex << 3.4 << endl;
因为标准库非常的庞大,所程序员在选择的类的名称或函数名时就很有可能和标准库中的某个名字相同。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名字冲突,就把标准库中的一切都被放在名字空间std中。但这又会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无数原有的C++代码都依赖于使用了多年的伪标准库中的功能,他们都是在全局空间下的。
所以就有了<iostream.h>和<iostream>等等这样的头文件,一个是为了兼容以前的C++代码,一个是为了支持新的标准。
命名空间std封装的是标准程序库的名称,标准程序库为了和以前的头文件区别,一般不加".h"
using namespace std:声明一个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在多人合作的时候很有用,因为你定义了变量a,别人也定义了变量a,这样就重复定义了。如果你在自己的命名空间中定义了a,别人在别人的命名空间中定义了a,这样就不重复了,比如:
using namespace xx;
using namespace yy;
xx::a和yy::a虽然都叫a,但不是同一个变量。
同理std是系统标准的命名空间,为了和用户定义的名字不重复,所以它声明在std这个命名空间中。另外,这个空间也向一个大包一样,包括了系统所有的支持。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namespace x {
int m;
}
namespace y {
int m;
}
void main()
{
using namespace x;
m=3;
// using namespace y;
y::m=4;
int m=1;
m=5;
cout << x::m << " " << y::m<<" "<<m<<endl;
}
输出结果为 3,4,5
在多人合作编写程序的时候变量就写成y::m=4;的形式,就永远不会出现重定义了。

2010年12月26日星期日 22:30:07
1、 C++的内联函数
Inline 的目的是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用牺牲内存的方法来减少程序运行时间的开销。
2、 函数的重载
我们要进行两种不同数据类型的和操作为了实现它,在c语言中我们就要写两个不同名称的涵数来进行区分例如:int testa(int a,int b)和float testb(float a,floatb),这样字是没有问题,但是总有一点不好,这么两个具备极其相似操作函数我们却起两个不同的名字,这样子不是很好管理,所以c++为了方便程序员编写程序特别引入了函数重载的概念来解决此问题。
3、 静态变量和动态变量
静态变量:(static)
A、 在相应的C++程序编译时就给该变量分配静态数据内存区(分配时间)
B、 在响应的C++程序运行期间,该变量一直占用所分配的内存区。
C、 该变量占用的内存区的初值为0
动态变量:
A、 在相应的C++程序函数执行时才给该变量分配数据内存区(分配时间)
B、 在响应的C++程序运行期间,该函数运行完就释放内存空间。
C、 该变量占用的内存区的初值为随机确定的
注意局部静态变量的使用:如下程序:
Int fac(int n)
{
Int b=0;//局部动态变量
Static int c=0;//局部静态变量
}
局部静态变量是在相应C++程序编译时被赋初值的,且只赋一次。以后每次调用 该函数时不再重新赋初值,而只是保留上次函数调用结束的值。所以在使用时要小心,尽量不用。
4、 内部函数和外部函数‘
A、 内部函数(静态函数):只能被该源文件中的其他函数来调用,不能被其他源文件中的函数来调用。
定义:Static 数据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形参){。。。。。。}
申明:Static 数据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形参);
B、 外部函数 :在各个原文件中都可以调用的。
定义:数据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形参){。。。。。。}
预先申明:【extern 可省】 数据类型说明符 函数名(形参);

5、 带参数的宏定义命令
#define s(r) pi*r*r //其中r为参数
#define circle(r,l,s,v) l=2*pi*r;s=pi*r;v=4
带参数的宏定义和函数的区别:
1、 函数调用时,应先求出各实际参数的值,然后将实际参数的值赋给响应的形式参数,接着运行相应的函数;执行带参数的宏命令时,只是用带相应实参的宏体。
2、 函数调用是相应程序运行发生时,需要分配临时内存单元。
3、 函数调用只能得到一个函数返回值。
4、 函数调用站用程序运行时间,宏命令占用程序编译时间。
6、 条件编译命令和应用
#ifdef computer_a //如果已定义 ifndef 为如果未定义
#define interger_size_16
#else
Printf(“”);
//#define interger_size 32
#endif

7、status和void
status类型的函数将返回int类型的值
void是不返回任何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