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内用电抗器与热继的区别

楼主(2010-12-27):
电容柜容量350KVAR,其中电容柜内用电抗器与热继的区别是什么?各有什么利弊?望高手指教!

网友A:
电抗器的作用和热继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电抗器是为了抗击电网中产生的污染电源,保护电容器用的。

网友B:
问问单位新来的小徒帝(本科生)-他说:
1.电容器在补偿容性无功率的时候,往往会受到谐波电流,合闸涌流及操作过电压的影响,造成电容损坏和功率因数降低,为此需要在电容器前端加装串联电抗器,用以抑制和吸收谐波,保护电容器,避免谐波电压电流几冲击电压电流影响,改善电能质量提高系统功率因数,延长电容器使用寿命。

2.热继的作用是进行过载保护!

网友C:
“其中电容柜内用电抗器与热继的区别是什么?”

1、电容器柜,用熔断器做短路保护作用,电容器柜不用热继电器;

2、电抗器是用来防止电容接入时的充电浪涌电流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谢谢刘师傅指导

网友D(2016-02-29):
我以前做的电容柜,一般接线,排布从上到下:熔断器,接触器,热继电器,三相串联电抗器,电容器

网友D:
以前别人要求做的电容柜

网友E:
请教一下   为什么要用熔断器而不用短路器呢?   如果接触器粘连后 取熔断器岂不是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