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FP-X C60T JOG运行有没有办法改加减速时间?

楼主(2010-12-27):
从松下编程说明书中来看, JOG运行, 只可以设置速度脉冲频率.

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

网友A:
是不是控制伺服呀,有机会加QQ1012351099,给你看看台湾永宏PLC,他可以运行实现暂停,点动等只有定位模块才能实现的功能哦

网友B:
点动要设置加减速时间?不明白!

网友C(2011-05-27):
可以设置加减速时间的,看看松下补充版编程手册

网友D:
可以设置速度 他第一个是控制代码,第二个是频率 你修改第二个就可以改变速度了

网友D:
不可以, JOG 控制没有加减速的, JOG控制要加减速干嘛/?????

网友E:
松下最新出的FP0R晶体管输出型PLC,在使用JOG指令时可以修改加减速时间

网友F:
FP-X C60T可以用f23、f28加减,动态改变寄存器数值(速度)。

网友G:
当然可以 松下PLC在运动控制反面是做的很出色的

网友H(2019-12-16):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 JOG 控制没有加减速的, JOG控制要加减...

没有加减速开头结尾太冲,中间太慢

网友I(2020-03-07):
有加减速的,使用定位数据表里面的JOG指令有加减速

网友J:
用数据表才可以减速和变速,用FP-X指令兼容模式是不能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