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amics V50变频器运行中模拟量输出突然消失

楼主(2010-12-27):
我公司使用sinamics V50变频器(315KW)在运行中突然出现模拟量输出信号(速度和电流)丢失,检查对比另外一台同型号变频器所有参数均设置正常。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电流模拟量信号更能使因为线路虚接、断线而中断,重点是外围线路故障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