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厂家变频器生产测试流程

楼主(2010-12-27):
这里论坛上这么多高手都发表了他们的技术经验,小弟在此也献丑了,在此我说说我过去在变频器厂家测试流程,也是本人现今在外维修变频器的测试流程。

过去,本人跟随一个大学教授,在一个变频器厂家带教授下面的几个研究生从事变频器设计。现在已经出来自己做了。过去,我们在厂里面的测试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测试驱动电路的输出波形,通过数字示波器观察波形。(注意有些带过流保护的光耦必须通过短路线短接检测点实现屏蔽功能)

第二步,驱动波形正常,那么就进行模拟测试,将整个变频器安装好,然后断开变频器开关电源的供电,然后通过外部电源给变频器的开关电源供电,变频器的模块上面再接上24-36V的低压稳压电源,功率不需要很大。此时,上述两个电源同时供电。变频器进入工作状态。用电压表测量每个模块的输出电压,观察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再用示波器观察U,V,W输出端的波形是否一致。观察模块触发端的信号是否有异常,每组信号同一桥臂模块有没有同时导通。如果都没有问题。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空载,接入正常电压测试,维修的话,可以挂入灯泡,低频运行。测量电压是否平衡。

第四步,带上额定负载,进行电机空载,负载,过载测试。测试输出电压是否平衡,电流是否平衡。

第五步,测试完成,进入老化房,60度,轻载运行老化。维修机器就不需要走这一步了。

在厂家生产过程中,示波器是必不可少的,有些维修变频器同行。连个示波器都没有,是不行。如果你告诉你会修变频器,我真的不知道变频器是怎么样修出来的。

网友A:
这个生产测试流程同我们搞变频器维修的也差不多,维修就是大功率变频器负载,过载测试有困难,这个设备不知生产厂家是如何做的,能否说明下,谢谢

网友B:
维修大多数时候一块数字表就搞定,示波器应急用下,一般故障半小时结束战斗。

网友C(2014-06-03):
引用 网友A:
这个生产测试流程同我们搞变频器维修的也差不多,维修就是...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6/561463_1.shtml

你好我们公司多年从事变频器测试设备的设计制作,可以为您解决变频器测试的一系列问题,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们。谢谢

网友D(2014-08-10):
说的太对了我以前公司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