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电机用多大的线

楼主(2010-12-27):
在电柜中,客户55KW的电机我们用多大的线合适

网友A:
55KW电机110A电流,用35mm^2的铜绝缘导线。

网友B:
按每平方铜线4A电流,55kw电机电流大概100A,保险起见用35平方的铜线吧

楼主:
生产时,工人将25平的线看成35平了,真是无语呀!现在要换掉,可惜呀!

网友C:
轻载,并且柜子散热良好的话,25平方的线也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D:
四楼说的有道理!问题不大

网友E:
电源线要用35mm的,如果电机是星角启动,电机线就可以使用25mm的。

网友F:
支持楼上的观点。

楼主:
用的是变频器 55KW ,谢谢大家给我支招

网友G:
电机最大额定电流,再来配用导线。

网友H:
25的国标可以的

网友I:
还要看环境温度,如果高的话还是35方的线保险一些。

网友J:
我45KW的电机也才用到10平方线径的线……

网友K(2011-01-26):
引用 网友J:
我45KW的电机也才用到10平方线径的线……

你太牛了,到时线着火你就知道了?

网友L:
10平方线经常过100安我真的见过的。最后线皮融化了铜芯粘到一起,爆了。是宿舍楼的电源线。那时候电路用得多啊。

25平方的线应该还可以吧。可能只是心里有点障碍。千瓦数的一半,只差了一点点。放心啦。

网友M:
散热好用25,散热不好用35

网友N:
35平方线

网友O:
这要看电柜离你的电机远近。如果太远25平方肯定不行!最好不要超过五米。

网友P:
看是用在什么电机设备上, 和条件上,有可能的话,25MM2也行, 最好正规的话用35的]

网友Q:
铜芯线用25mm²或铝芯线用50mm²

网友R:
对:孑孓 关于引用yinhe123321 的回复内容:我45KW的电机也才用到10平方线径的线……

你太牛了,到时线着火你就知道了?
内容的回复:

我5米的距离。120A电流,用16平方铜线,线仅微热。

网友S:
电源线至少要用35mm的。

网友T:
25平方的BV线是可以的

网友U:
25的就够了,但是要国标的,非标的至少35以上的

网友V:
如果是连接线,25的就够,如果是电机电源线,长距离的35,星三角的2*16

网友W:
电柜里短距离可以用25,单支散热良好,10到35可按1mm2过4A电流估算,如果作电源线且长距离,就要考虑电压降问题,则需要35的线。

网友X:
引用 网友U:
25的就够了,但是要国标的,非标的至少35以上的

网友Y:
正规应该用35平的线,电流大概在85到115

网友Z(2011-02-27):
电源线要35的,星三角用16的就可以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生产时,工人将25平的线看成35平了,真是无语呀!现在要换掉,可惜呀!

无语什么?就算25平方的铜导线也可以的,25平方铜导线理论上可以承受150A的电流. 别忘了变频器启动时相当于软启动,变频器也有严格的保护措施,过流、过载、过热都会自动报警停机,你55kw变频器,电动机最大55kw功率,额定电流也就是按照110A即可.

网友AB:
25平方足以。线电流载流量为84安。

网友AC:
引用 网友V:
如果是连接线,25的就够,如果是电机电源线,长距离的35,星三角的2*16

比较合理

网友AD:
引用 网友J:
关于我45KW的电机也才用到10平方线径的线……

是不是在吹牛啊.这么牛的事也有`

网友AE:
感觉现在真正的国标线很少,建议还是用35平方的线

网友AF:
取线一般比额定电流大一个级数,35方保险

网友AG:
55KW的电机电流大约为110A,  25平方电缆线好用,但可能是满负荷了,加入你的线路长的话应该用35平方的线

网友AH:
引用 网友W:
电柜里短距离可以用25,单支散热良好,10到35可按1mm2过4A电流估算,如果作电源线且长距离,就要考虑电压降问题,则需要35的线。

网友AI:
如果电机长期运行,还是用35平方铜线吧

网友AJ:
线的距离要是远的话,建议用35平方的,

网友(2022-06-05):
   距离超100米要按电压降选   查手册 380V 三相交流电缆 50平方线 压降百分数为  0.18 % /A.KM ,电机 额定电流102A , 0.3KM距离。计算为

0.18X102X0.3=5.535%  小于5%的规定, 需要选70平方的线。

网友E:
把10多年前的帖子翻出来了,居然看到刘志斌的回帖,那是前辈啊!

网友AK:
如果设备是长期稳定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55KW,电机额定电流在110A左右,建议还是用35mm2铜芯电缆。防止长期使用,电缆发热、绝缘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