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报警确认后没有记录

楼主(2010-12-27):
Intouch报警确认后没有记录,历史报警里也没有,听人说是有个报警软件没有。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项目工程的报警设置有问题(比如报警的记录设定);

2、MSDE未安装或安装有问题,有条件的话安装正版SQL软件;

3、计算机性能因素造成个别报警丢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