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的通讯线,USB口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0-12-27):
有的请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一般的电脑连接打印机线,电脑城能买到。

网友B:
到电脑市场看看应该有的。打印机的那是并口数据线,Q系列的PLC需要一段25pin并行数据插头另一端USB口的,是在没有买个25pin转USB口的适配器中间转换一下

网友C:
1楼说的是对的。高性能型的比如Q02H就用普通的USB打印机线(A型口转B型口),通用性的比如Q02U就用普通的数码相机线(A型口转T型口)

网友D:
如果是CPU是带USB接口的,用打印机上的线可以,但要装驱动

如果用232扣的,也可以用USB-QC30R2的线,这个有国产的

网友E:
1楼说的正确,如时果你买不到可以用USB转RS232再自己做条串口线可以了,附件中有图纸

网友F:
USB接口打印机的线就可以了,不贵,用USB线,上下载速度要比RS232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