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报警代码er7

楼主(2010-12-27):
今天一台控制37KW的变频器富士G11S运行中出现er7故障,复位后故障再次出现,查说明书说是自整定失败,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电缆开路,但是检查线路没有问题,电源三相电也正常,请问各位大侠,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今天一台控制37KW的变频器富士G11S运行中出现er7故障:检查接触器触点是否尘多?

楼主:
谢谢李老师,确实是灰尘太多,今天把变频器拆开把粉尘清理后,再没出现故障

网友B(2012-07-08):
今天有一台出现此故障,回头试试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