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愚者还有WINCC高手们,小弟有事请教!

楼主(2010-12-27):
          一般我们在进入WINCC画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登陆窗口,我想知道这个窗口怎么做!万分感谢!

楼主:
这是个按钮!

 登陆窗口

楼主:
  都一年了,怎不见有人来帮我回答一下啊,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祝大家新春快乐 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A:
WINCC项目中有各种各样的操作,如果你希望给能接触这个项目的不同人员分配不同的操作权限,就必须建立用户管理器,对每个用户或用户组分配期限,并在需要“有相应授权”才能操作的对象的属性里设置授权。 例如,锅炉的某个部件的温度不能过高,过高了报警。为此在画面上设置1个I/O域,用来显示这个温度的报警设定值,同时可以修改这个设定值。这个变量(报警设定值)的对象属性的授权项设置为:变量输入。这样,只有具有“变量输入”权限的用户才能修改这个设定值,避免无关人员的误输入。

网友A:
1。双击WINCC EXPIORER的用户管理器,弹出 USER ADMINISTRATOR 界面,菜单-添加用户--在对话框中填写登录(用户)的代号和密码。如此泡制,建立各个用户或组。

2。在USER ADMINISTRATOR 界面的左边栏中点击选择某个用户或组,在USER ADMINISTRATOR 界面的右边栏为这个用户或组分配授权:双击 编号功能右边的那个“选择框”圆圈。是红色的就是该用户或组有该授权。   删除授权:双击红色圆圈使它退去红色。

楼主:
1:打开USER ADMINISTRATOR 界面

   这是以前的用户!现在在新建一个!

  新建了一个1234用户分配授权

 老愚者,这个第一步与第二步做得对吗!

楼主:
例如,锅炉的某个部件的温度不能过高,过高了报警。为此在画面上设置1个I/O域,用来显示这个温度的报警设定值,同时可以修改这个设定值。这个变量(报警设定值)的对象属性的授权项设置为:变量输入。这样,只有具有“变量输入”权限的用户才能修改这个设定值,避免无关人员的误输入。

这个变量是这样连接吗!
   连接以后运行WINCC结果如下!

   弹出了这样的一个对话框,没有让我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我想相达到,单击弹出一个对画框.
   要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我认真看了别人做的这个,可是我还是看不懂!!
    老愚者,请你耐心教导我一下,分我不会亏待您的!  你就看在我这么晚的份上一定要教我搞清楚这个问韪啊!
        小弟拜上!

网友A:
这里是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地方,讲分没意思!   分有什么用?一点都没用,100%虚!

网友A:
你的组态是正确的。

在你的那个登录系统按钮属性赋以C动作即可自动弹出登录对话框:

事件--鼠标动作--右键,单击后面的闪电符号,选C动作....,弹出编辑动作对话框--将下面的C语言复制到对话框的两个{ }中间。注意,复制在兰色//的前面。

#pragma code ("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c‘);

楼主:
  老愚者:
               现有以下几个问题:1为什么我的闪电符号为黄色,你的是绿色呢!
                                                   2如果我不知道这些C动作#pragma code ("useadmin.dll")
#include "PWRT_api.h"
#pragma code()
PWRTLogin(‘c‘); 是不是就不能完成这个要求,我这样想是因为还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因小弟学历不高!所以学起来比较吃力!

                                                   3运行以后还是和以前一样,并没出现对话框!

楼主:
  是不是还得差一个什么!或者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一个组下面有许多单个用户
我怎样才能确定所连接的授权是(如上图所示所建的是1234)1234的呢!

网友A:
1。 可以使用快捷键,见项目的属性,说可以设置后可以自动弹出对话框。不过我没有做成功过,不足道什么原因? 有请先知者指导。

2。用按钮C动作确实是行的。你发上来的图“编辑动作”下面看不到,后面应有个}  不能少

网友B:
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LZ这个我也想学,可是我不会……只是凭着学习其他机械电工软件的经验乱说了,有时遇到一个操作,在别人机子上很好完成,在自己的就很……或者照书上的正版软件操作,就是完成不了……

看来,“绿化”有待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LZ这个我也想学,可是我不会……只是凭着学习其他机械电工软件的经验乱说了,有时遇到一个操作,在别人机子上很好完成,在自己的就很……或者照书上的正版软件操作,就是完成不了……

看来,“绿化”有待提高!

         我想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可以使用快捷键,见项目的属性,说可以设置后可以自动弹出对话框。不过我没有做成功过,不足道什么原因? 有请先知者指导。

2。用按钮C动作确实是行的。你发上来的图“编辑动作”下面看不到,后面应有个}  不能少

  老愚者,能不能把你所发现的这一部,贴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一起研究!!

网友C:
网上一搜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一搜一大堆

能帖上来吗!麻烦你了

网友A:
登录按钮组态

网友A:
退出按钮组态

网友A:
运行系统用户登录画面截图

楼主:
这是您的!

我将此命令复制以后放入中括号以后,点确定出现以下对话框
下面的是我连接的C语言,为什么你做的哪个C是红色的,而我的不是,还有 哪个闪电符号!我的是黄色的你的是绿色的!
最后我测试,不能弹出对话框,难道还有哪个地方错了吗!

楼主:
   结果没有弹出对话框!

楼主:
  24楼的C语言可能不对,我又照25楼的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老愚者,辛苦您了

网友D(2011-07-18):
PWRTLogin(‘c‘)请确定这个两个单引号是在英文输入法下的,我试过了就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