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PLC培训之——1784-KTCX15 ControlNet网卡的设置

楼主(2010-12-27):
                                               1784-KTCX15 ControlNet网卡的设置

注意:这一部分已经由指导老师在你们到来之前执行完成。你可以回顾这一部分的内容,这样你就可以熟悉KTCX ControlNet网卡的设置过程。但是,不要打开计算机机箱,也不要移走KTCX卡,除非指导老师请你这样做。

在本实验中,你将设置KTCX卡上的开关,将KTCX卡安装在计算机中,然后利用RSLinx软件组态KTCX卡。KTCX卡上的开关设置明确了它在计算机中使用的内存和基本I/O地址。这些地址不能与计算机中其它卡所使用的地址相冲突。RSLinx组态将用于设置KTCX卡在ControlNet网络上的节点地址,并明确你希望通过哪一块卡进行通信。

本实验的主题:
 设置KTCX卡
 利用RSLinx软件组态KTCX卡
 设置KTCX卡在ControlNet网络上的节点地址

注意:确认你的计算机电源已被切断。如果尚未切断,则利用Windows NT 4.0下的Start Shutdown关闭计算机。在没有关闭计算机之前不要直接切断电源。
计算机仍然插在电源插座上。这将保证你的机箱与地相连。在使用接地棒将元件接地之前,不要接触敏感性电子元件。用接地棒与元件相触,然后将KTCX卡从机箱中拔出。至少,触摸计算机机箱的接地部分,放掉你身上的感应电荷。

我们从设置KTCX卡的开关开始。
1. 按照文后所附的图1(基本内存地址的设定开关位置图)和图3(开关设定含义列表)将基本内存地址(Base Memory Address)设定为D000(注:这是缺省值)。

2. 按照图2(基本I/O地址的设定开关位置图)和图3(开关设定含义列表)将基本I/O地址(Base I/O Address)设定为220(注:这是缺省值)。

3. 将KTCX卡插入计算机,并将分接头连接到通道A(通道A是最靠近LED指示灯的BNC连接头)。
4. 接通计算机电源,起动计算机,并登录进入计算机。然后,双击桌面上的RSLinx图标,打开RSLinx软件。在RSLinx软件打开之后,我们将添加KTCX驱动网卡(driver)。

5. 从主菜单选择“Communications”,然后从下拉菜单中选择“Configure Drivers…”。出现“Configure Drivers”对话框。在“Available Driver Types”处,点击向下箭头,可以看到各种选择项。

6. 单击选择项“Allen-Bradley 1784-KTC(X) devices”,这将选中该项并激活按钮“Add New…”。
7. 单击“Add New…”,这样将调出“Configure Allen-Bradley KTC(X) Device”对话框。

8. 按照上图填写对话框中的各项。
Station Name(站名):最多可以输入8个字符。
Interrupt(中断):任何可用中断都会工作,一般,中断10和11是可用中断。如果在这儿输入了None(无),则表明KTC将工作在“polled(轮询)”模式,即计算机将定期询问KTC有无数据需要发送。在典型应用中,“polled(轮询)”模式可能比中断模式略微慢一些,但是,它允许在另一个需要中断的设备上使用可用中断。
Mem. Address and I/O Base(基本内存地址和I/O地址):由KTC(X)卡上的开关设定。
MAC ID:这是KTC(X)卡在ControlNet网络上的节点地址,确信它没有与网络上其它节点的地址相重复,并且它小于RSNetWorx软件中UMAX(Max Unscheduled Address,最小非预定节点地址)所设定的数值。
Build Node Table(建立节点表格):告诉RSLinx在网络上发送信息包,以检查设备是否在网络上。
9. 单击“Ok”按钮,这会调出另外一个窗口,告诉你“Driver is being reinitialized. Please wait...(驱动网卡正在重新启动。请等待…)”。这个过程大约需要10-30秒。完成之后,右边的“Configured Drivers”窗口中将会出现KTC(X)选择项,如果组态成功,则此窗口应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内存地址和中断情况显示在这里。如果对KTCX卡的组态是正确的,那么,就会显示RUNNING(正在运行)。如果不正确,就会显示STOPPED(停止)。如果显示STOPPED,原因很可能是Interrupt(中断)、I/O Base(基本I/O地址)或Memory Address(内存地址)的选择有问题。
10. 关闭“Configure Drivers”对话框。
现在,ControlNet驱动网卡(AB_KTC-1)就在运行了,ControlNet网络上的节点20(即你的计算机)显示在右边的窗口中。参见如下画面。

目前,你还没有将整个网络连接起来,因此,我们还不能看到网络上的其它任何节点。如果KTC(X)驱动网卡处于运行状态,在WHO窗口中显示出节点20,那就表明你已经正确地组态了KTC(X)驱动网卡。
11. 将RSLinx界面最小化。
你已经完成了对KTC(X)卡的设置。

图1 基本内存地址的设定开关位置图

网友A:
此类技术帖,顶帖,必须的。

网友B:
有没有 1747-PIC/AIC+的相关说明呀   我和SLC 5/02怎么都连不上呀 ,不只是软件 原因 还是 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