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没用到的数据寄存器,提示占用

楼主(2010-12-28):
编写三菱FX1S-20MT控制器程序时!我在程序里面没用用到D132,可是在软元件使用列表里面提示已经用到!为什么呢!!我用的都是双字节的!就是用到D,D+1也用到的,我也有检查我的程序,没用什么可以关联的!好晕哦!!!!

谢谢!大家帮我指点!!谢谢!!祝大家开心快乐!工作顺心!!不知道是否有同行遇到此问题!!

楼主:
快过年了!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删掉程序重新输入看看行不行

网友B:
看看131是不是跟132有关?

网友C:
试一下D134可不可以用,如果可以用应该是你在用D130时把D132关联进来了

网友D:
注意:32位的乘除法指令所得的结果是64位  也就是占用4个寄存器

网友E:
有没有用到乘法或是除法的运算?

楼主:
谢谢~!工控学者2002 6597695
积分:56
帖子:0
注册:07-03-06 [个人博客] [个人播客]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注意:32位的乘除法指令所得的结果是64位 也就是占用4个寄存器

楼主:
我里面有用到乘法!谢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