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ccess项目无法保存

楼主(2010-12-28):
项目无法保存,新建的变量更是没法保存

网友A:
取消激活WINCC,关断S7-200的监控状态, 就可以保存.

网友A:
还必须不处于测试客户机状态,且测试客户机栏目下全空白(贴图中倒是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取消激活WINCC,关断S7-200的监控状态, 就可以保存.

关闭也没用的,我后来卸载了个软件,就好了

多谢老愚者先生

网友B(2012-06-24):
下载掉这个重新安装又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掉这个重新安装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