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控制 IGBT 直流调速 问题!

楼主(2010-12-28):
我现在有个项目,控制DC24V直流串励2.5KW电机,软启动。电机额定电流125A。PLC 为恶劣环境专用(防护等级IP67,工作温度-40~70,所有的输入点都能配置成模拟量或数字量,所有输出点都可以配置成PWM或数字量),看看用下面的部件能实现吗?
1.带PWM输出的PLC,输出最大频率4KHZ 最大驱动电流3A(阻性负载)
2.一个 200A 单极三菱IGBT。
3.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信号进PLC)
说明:PLC 输入点自带模拟量,输出点自带PWM (3A驱动能力)。
请高手指导,学习探讨。谢谢

网友A:
用控制器输出4KHZ频率的PWM方波控制三菱单级IGBT_CM200HA-24H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机运行电流,我想把启动电流控制在125A以下,请指导方案可行吗?顶一下!

网友B:
估计4KHZ的频率过低,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A:
变频器 6路 IGBT  一般运行在4KHZ  ,我用1路 IGBT  运行 4KHZ 有区别吗?

网友B:
不是很明白?参考下图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A:
顶一下!我想知道DC24V直流串励2.5KW电机,PWM调速 4KHZ 能正常运行吗?谢谢!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单片机控制的智能小车PWM控制,应该是相通的,具体没有试过。。可以参考一下频率和占空比。。

网友D:
看不太明白lz的意思

1。有24V4.5KW的直流电机吗?

2. 采用PWM调速, 过去常称为"斩波调速".  在过去数字技术没有的年代(MAO朝闭关锁国,所以没有), 使用模拟电路就有很多成功的"斩波调速".

3.  几乎所以PLC都有PWM输出功能,但几乎所有PLC没有最大驱动电流3A的能力

4,  采用PWM调速,  单管IGBT可行,  用不了驱动电流3A

5. 采用PWM调速,  不必采用4KHz, 200Hz以下足够

6.  采用PWM调速, 主电路简单得超出常人想象(控制部分由PLC完成,暂不算在主电路).

网友A:
多谢!工程车辆专用PLC大部分PWM输出都能达到3A,频率0~4KHZ.我现在项目用直流电机在1.5KW~4KW之间。

问一下:现在电机驱动大部分用H桥驱动4个IGBT管,可以得到稳定的直流。我用单管能得到稳定的直流电机转速吗?

调速时会不会不稳?

网友D:
H桥驱动4个IGBT管,可以正反转,动态性能好点。 单管不能提供反向电压,如电机要反转,得采用其它辅助的方法。由于单管方案必须使用“续流”,动态性能差些。

调速稳不稳,基本上与4管或单管无关,或者关系微小。

网友A:
谢谢!电机正反转考虑用双联直流接触器,(大部分工程都是这样用的,成本低,控制简单)。

请教一下:我看大多数IGBT模块本身带续流二级管,这个不可以用吗?

在帮我看看配置上有没有别的问题!

我现在有个项目,控制DC24V直流串励2.5KW电机,软启动。电机额定电流125A。看看用下面的部件能实现吗?
1.带PWM输出的PLC.输出最大频率4KHZ 最大驱动电流3A(阻性负载) PLC 为恶劣环境专用(防护等级IP67,工作温度-40~70,所有的输入点都能配置成模拟量或数字量,所有输出点都可以配置成PWM或数字量),
2.一个 200A 单极三菱IGBT。
3.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电流信号进PLC)
说明:PLC 输入点自带模拟量,输出点自带PWM (3A驱动能力)。

网友A:
顶一下!我想知道DC24V直流串励2.5KW电机,PWM调速 4KHZ 能正常运行吗?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谢谢!

网友A:
顶一下!我想知道DC24V直流串励2.5KW电机,IGBT +PWM调速 4KHZ 能正常运行吗?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谢谢!

有做过的吗?

网友E:
楼上兄弟你好!我也有一个IGBT调节电流的项目需要自己搭建跟你要求差不多的一个东西,我的要求是两相380伏整成500多伏的直流,然后用IGBT调节0-40安可调的电流,由于这个项目需求量不大,不想去用DSP+IGBT开发这个项目,想用上位PLC+IGBT模块来搭建,架构跟你项目差不多,只是你的直流电压没有我的那么大,我这段时间也在寻求相关的技术资料,如果方便我们私下沟通,我的QQ117972017.

网友E:
还有我想问下市面上有那种成品化的IGBT功率调节模块吗?就是输出一个模拟量信号控制IGBT调节模块,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做工控的人来说太方便了,我们只关注我们控制工艺的实现,(这个可以通过PLC编程来实现,)底层IGBT的驱动和保护那些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了,我想这种产品在现在这种调节电流,功率的场合应用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