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西门子触模屏故障请教

楼主(2010-12-28):
谁对西门子触模屏在行的,请教个问题或有配件的也行

楼主:
谁有西门子6AV3627-1JK00-0AX0里的液晶显示屏,型号是NL8060BC31-01

楼主:
西门子6AV3627-1JK00-0AX0,上电后显示模糊,但能隐约看到启动到正常画面,请教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A:
液晶显示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B:
芯片级维修各国触摸屏QQ:1409572852

网友C:
先拆开,看灯管点亮后的亮度,找个其他的屏比较一下,有一样的灯管的话,换灯管试试。

楼主:
找了个屏,应该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