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可以进行数值运算吗

楼主(2010-12-28):
logo!可以进行数值运算吗?谢谢

网友A:
    不行,请使用S7-200吧。逻辑运算为主的。

    LOGO!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用于取代传统的(继电)控制

    占据很小的空间

    附件较少

    需要的维护很少

    标准DIN35mm导轨安装

    用户友好的配置

    最简单的接线

    可在面板和计算机软件中编程

    自动夏时制切换

    防震设计

   符合严格的电磁兼容(EMC)标准

网友B:
现在的LOGO好像可以使用梯形图了,不知能不能数值运算?

网友C(2012-01-13):
有CPU应该就有数值运算,只不过能否用梯形图就看编辑程序怎么设计了

网友D:
新的模拟量逻辑模块, 可以作最简单的数值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