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s7-graph在安装时报错

楼主(2010-12-28):
s7-graph在安装时报错: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will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但是重启电脑还是一样的报错。哪位同仁遇到类似的问题,请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楼主:
对:yuanle 关于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内容的回复:试过了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B(2018-01-24):
实在不行就用modbus呗,反正编程能实现通信就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