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200与S7-200通过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0-12-28):
我想实现S7-200PLC与S7-200PLC通过自由口通讯。如甲PLC CPU为224XP,乙PLC CPU为224,甲PLC的IB0映射乙PLC的QB0,乙PLC的IB0映射甲PLC的QB0。请大侠指点!!!拜谢!!!

网友A:
它不是有485/PPI通讯嘛,有专门的网络访问指令,何必用什么自由口协议呢。

网友B:
我用自由口做过,没有做通,建议用工具里的指令向导(NETR/NETW)做

网友C:
用网络向导里的网络读写(NETR/NETW),简单方便,还不会出错,我这样做过,非常好用。

网友D:
   最终映射不是问题,关键还是需要理解200的自由指令。

   如果说实现楼主的功能,不见得使用自由通讯,比如可以使用modbus-RTU指令,还有楼上的NETR/NETW指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