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系列变频器所有设置参数都可以用通讯更改么?

楼主(2010-12-28):
台达M系列变频器所有设置参数都可以用通讯更改么? 比如P46 出场设置是07  我想用通讯方式改成24

网友A(2019-04-30):
LZ想用PC通讯来修改P46吗?如果是这样是可以的,台达变频器有个软件就可以直接修改所有参数的!

如果是使用HMI等来实现的话,我不知道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