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历史曲线时间光标定义

楼主(2010-12-29):
各位前辈!

         我想请教一下在INTOUCH历史曲线中如何制作一个时间光标,便于显示曲线变化时的时间,谢谢!

网友A:
最近被历史曲线的问题难倒了。用户要在Intouch中制作和组态王一样的历史曲线。就是:下面有平均值、最大、最小,还可以隐藏的。当然还有时间光标的问题 。

网友B(2011-04-18):
INTOUCH自带有这个功能

工具栏-向导-趋势-含有指示器和刻度的历史趋势

加入这个控件后,可以分解单元自己查看代码

网友C(2011-05-23):
组态王软件就是参照intouch研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