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 200 PTO程序

楼主(2010-12-29):
在西门子位置指令向导里内置PTO操作的时候会要求填写

最高电机速度(MAX-SPEED)

最低速度(MIN-SPEED)

电机的启动停止速度(SS-SPEED)

他们的单位都是    脉冲/S

我用的是松下   A4的伺服

请问以上的那三个参数是根据什么来填写设置呢~~

网友A:
    脉冲数与速度的关系需要看你的伺服参数关系啦!

网友B:
就是让你写频率啊,还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