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继PCM排查故障的原因与清除方法步骤

楼主(2010-12-29):
数字中继PCM排查故障的原因与清除方法步骤

  1.告警产生的原因

  某一PCM设备系统与对端的相应系统的连接中由于单板配置、数据配置、虚焊、光路中断或其它原因而导致的传输故障即引起该告警。

  2.告警清除方法

  1)检查单板

  根据告警模块号、告警参数来确定所对应的DT单板。

  2)检查PCM系统

  根据告警参数来确定出现告警的是该DT单板上的哪个PCM系统。
网络工程师浅析交换机数字中继PCM故障

  查看对应的告警灯.每个PCM系统在面板上有六个告警灯,其中四个对应一号中继的告警,即FAS(帧失步)、MFA(复帧失步)和RFAS(对端帧失步)RMFA(对端复帧失步)。全灭表示PCM系统传输OK,否则表示传输告警.如果确定告警正确,可断开传输,在交换机侧自环(该PCM系统收发自环),如果告警消除,说明问题已不在本交换机,否则仍要查询数据或更换备板。

  3)传输故障

  如上面步骤都确认无误,则可能是传输故障.在传输通路上一一自环,具体从交换机到配线架再到光端机的每段线路都自环检查,一查到对端交换机侧,即可迅速确定哪一段传输有故障,或是光端机的故障,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1)从本端配线架的交换机侧对我局自环;

  (2)从本端配线架的网络侧对我局自环;

  (3)从对端配线架的网络侧对我局自环;

  (4)从对端配线架的交换机侧对我局自环。

  (5)对局问题

  如果直到对端交换机侧对我局自环仍无告警,则可能是对局问题.确认对局已正确配置相应中继系统的数据.如未配置,则会导致传输告警。

  5)核对系统

  如对局也无问题,则只有两种可能:(1)对岔了系统;(2)收发接倒。

  可以通过我方对对局一一PCM设备系统自环或断开来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