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人请进,我想台达IST指令,有个问题不能理解

楼主(2010-12-29):
手册里的这句:1 .当切换到 S1(原点回归)的模式时,若 S10~S19 之间有任何一点 On,则原点回归
将不会有动作产生。

2.当切换到 S2(自动运行)的模式时,若 D1 ~ D2 之间的 S 有任何一点 On,或是
M1043 On,则自动运行将不会有动作产生。如何理解???

网友A:
1.当使用IST指令时,S10~S19已经被原点回归模式占用,因此,当S10~S19中任意一个步进点为ON时,表示已经进入原点回归模式,此事不能重新进入原点回归模式。

2.同理,当切换至S2模式,若检测到D1~D2之间任意一个步进点为ON,表示已经在执行自动运行模式。

楼主:
谢谢,我写了一个步进梯形图,转成指令码后,再转SFC图时提示横向超出 范围,是什么回事啊??要如何处理啊

网友B(2012-11-26):
M1043 On,则自动运行将不会有动作产生。

這句話有問題吧?

M1043 on是切換到S2自動程序的條件。

网友C(2022-11-27):
S:指定运行模式的起始装置(操作单元 S 会占用 8 个连续的装置)。

D1:自动运行模式下指定使用状态步进点的最小编号。

D2:自动运行模式下指定使用状态步进点的最大编号。

運轉模式

0:手动操作    1:原点回归      2:步进    3:一次循环

4:连续运行    5:原点回归启动  6:启动    7:停止

M1040:移行禁止    M1041:移行开始

M1042:状态脉冲    M1047:STL可监视

S0:手动操作初始状态步进点

S1:原点回归初始状态步进点

S2:自动运行初始状态步进点

IST在S0、S1、S2等一系列STL指令之前编程。

运转模式0~4只能多选1,不能有同时ON的情况存在。如果有,则手动>回原点优>自动

运转模式只需要点动触发。触发后S0~2自动保持,切换模式时S0~2自动复位。模式4,连续运行地址可以常ON。

模式4指定的位地址为自动运行的控制点,M1043必须为ON,S2才会置位。

手动及原点执行完成后切换到自动模式前一定要置位M1043,才会进入自动状态。
进入自动状态后会自动把M1043复位。

以上是我对IST指令的总结。我也被手册坑了。偶然情况下发现必须要把M1043置位才能进进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