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电阻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0-12-29):
A、首先估算出制动转矩 一般情况下,在进行电机制动时,电机内部存在一定的损耗,约为额定转矩的18%-22%左右,因此计算出的结果在小于此范围的话就无需接制动装置;

B、接着计算制动电阻的阻值 在制动单元工作过程中,直流母线的电压的升降取决于常数RC,R即为制动电阻的阻值,C为变频器内部电解电容的容量。这里制动 单元动作电压值一般为710V。

C、然后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 在进行制动单元的选择时,制动单元的工作最大电流是选择的唯一依据,其计算公式如下:

D、最后计算制动电阻的标称功率 由于制动电阻为短时工作制,因此根据电阻的特性和技术指标,我们知道电阻的标称功率将小于通电时的消耗功率,一般可用下式求得: 制动电阻标称功率 = 制动电阻降额系数 X 制动期间平均消耗功率 X 制动使用率% 2.6 制动特点 能耗制动(电阻制动)的优点是构造简单,缺点是运行效率降低,特别是在频繁制动时将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且制动电阻的容量将增大。

制动力矩计算 要有足够的制动力矩才能产生需要的制动效果,制动力矩太小,变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闸。 制动力矩越大,制动能力越强,制动性能约好。但是制动力矩要求越大,设备投资也会越大。

制动力矩精确计算困难,一般进行估算就能满足要求。 按100%制动力矩设计,可以满足90%以上的负载。 对电梯,提升机,吊车,按100% 开卷和卷起设备,按120%计算 离心机100% 需要急速停车的大惯性负载,可能需要120%的制动力矩 普通惯性负载80% 在极端的情况下,制动力矩可以设计为150%,此时对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都必须仔细合算,因为此时设备可能工作在极限状态,计算错误可能导致损坏变频器本身。 超过150%的力矩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超过了这个数值,变频器本身也到了极限,没有增大的余地了。

电阻制动单元的制动电流计算(按100%制动力矩计算)

制动电流是指流过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直流电流。

380V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一般k=0.7(绝大部分场合适用)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680V-710V,一般取700V)

I――――制动电流,单位为安培

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完全被电阻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瓦)=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I)

计算得到I=P。。。。。。。。。。制动电流安培数=电机千瓦数 即每千瓦电机需要1安培制动电流就可以有100%制动力矩 制动电阻计算和选择(按100%制动力矩计算)

电阻值大小间接决定了系统制动力矩的大小,制动力矩太小,变频器仍然会过电压跳闸。

电阻功率选择是基于电阻能安全长时间的工作,功率选择不够,就会温度过高而损坏。 380V标准交流电机: P――――电机功率P(kW) k――――回馈时的机械能转换效率,一般k=0.7(绝大部分场合适用) V――――制动单元直流工作点(680V-710V,一般取700V) I――――制动电流,单位为安培 R――――制动电阻等效电阻值,单位为欧姆 Q――――制动电阻额定耗散功率,单位为kW s――――制动电阻功耗安全系数,s=1.4 Kc――――制动频度,指再生过程占整个电动机工作过程的比例,这事一个估算值,要根据负载特点估算

一般Kc取值如下:

电梯 Kc=10~15%

油田磕头机 Kc=10~20%

开卷和卷取 Kc=50~60%

最好按系统设计指标核算 离心机 Kc=5~20%

下放高度超过<?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100m的吊车 Kc=20~40%

偶然制动的负载 Kc=5% 其它 Kc=10%

电阻计算基准: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被电阻完全吸收 电机再生电能(瓦)=1000×P×k=电阻吸收功率(V×V/R)

计算得到:制动电阻R=700/P (制动电阻值=700/电机千瓦数)

电阻功率计算基准: 电机再生电能必须能被电阻完全吸收并转为热能释放 Q=P×k×Kc×s=P×0.7×Kc×1.4 近似为Q=P×Kc 因此得到:

电阻功率Q=电动机功率P×制动频度Kc 制动单元安全极限: 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值为700/R.

网友A:
制动电阻的功率等于机械制动功率!

网友B:
制动电阻计算方法:
制动力矩 制动电阻
92% R=780/电动机KW
100% R=700/电动机KW
110% R=650/电动机KW
120% R=600/电动机KW
注:①电阻值越小,制动力矩越大,流过制动单元的电流越大;②不可以使制动单元的工作电流大于其允许最大电流,否则要损坏器件;③制动时间可人为选择;④小容量变频器(≤7.5KW)一般是内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⑤当在快速制动出现过电压时,说明电阻值过大来不及放电,应减少电阻值.

电阻功率计算方法:
制动性质 电阻功率
一般负荷 W(Kw)=电阻KWΧ10℅
频繁制动(1分钟5次以上) W(Kw)=电阻KWΧ15℅
长时间制动(每次4分钟以上) W(Kw)=电阻KWΧ20℅

网友A:
1、制动电阻的功率=机械制动功率;

2、制动电阻的阻值R=放电电压的平方/制动电阻的功率=放电电压的平方/机械制动功率;

网友A:
3、制动电阻消耗的是机械惯性运动的动能,制动电阻的功率=机械制动功率,制动电阻的阻值由机械制动功率确定;

4、不论变频器的名牌额定功率是多大,与需要的制动电阻的大小无关;

5、如果是估算,那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