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套PLC模拟量交换数据问题

楼主(2010-12-29):
我司现在有2套PLC 一套AB的 一套西门子的 现在有一个模拟量4-20MA的信号 需从AB的模拟量模块传到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 但是现在直接连接后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报信号下溢(<3MA),请问怎么连接

网友A:
现在是 AB的模出到西门的模入?

网友B:
可以程序里边矫正偏差,偏差大的话,就要考虑接线问题了?

网友C:
这。。不叫交换数据吧?不就是4-20mA信号的串联?你的连法一定有问题。串联回路电流到处相等。不多说了,多加强自己的基础知识吧

网友C:
要是用AB的模块当变送功能再传给西门子输入模块,那是设计有问题。我劝你减少一个环节:直接把信号送给西门子算了。若这样不行,有其他啥子要求你说清楚,我帮你解决

网友D:
楼主:你的“....现在有一个模拟量4-20MA的信号 需从AB的模拟量模块传到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 ”目的是不是想把AB中的数据传送给西门子的PLC,由于没有通讯口或不熟悉如何通讯而采取的措施?

        1、 如果是这样,而二台PLC距离又不是相隔太远的话,这样做有点不太适宜:4-20ma 模拟量输出与输入二个模块价格很贵,而且这样处理,使所传数据要经过二次转换(数模与模数转换),必然降低传送数据的准确度,使发出的数据与接受的数据不等(有误差)。

       2、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远距离传送数据,且容许传过来的数据有一定的误差,可以。但你说的“直接连接后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报信号下溢(<3MA)”使人费解:一般用电流信号输送,只要终端电阻与传输导线电阻之和,小于电流源容许的最大负载电阻值时,传送的电流值是不会改变的,即电流源输出电流为多少,接收端的电流就为多少,不会像电压信号长距离传输会产生幅度衰减的。你说的“信号下溢”是移动的“移”吧?即4-20ma信号变为 1-17ma,如果是这样,应检查你的量具及检测方法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