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 panel view plus 1000 问题?

楼主(2010-12-29):
请问各位师傅 ,a b panel viewplus 1000 正在运行着的的程序,怎么可以把这个程序上载到计算机里,使用rsview ME,需要做哪些工作,可以上传开发版的吗?

网友A:
viewplus 1000 这个屏貌似有个USB口的,可以直接用U盘把,运行的上位机系统“xxx.mer”文件拷出来。当然,首先要退出触摸屏的运行界面到屏的配置页面去。

另外,也可以用RSVIEW ME  这个软件,把触摸屏里的运行画面UPLOAD上来,需要知道触摸屏的IP地址,以及需要安装RSLINK ENTERPRISE, 自己试试,不困难。实在有困难,加我QQ184310297

网友B: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

网友B(2011-02-16):
对:南自小河 关于

viewplus 1000 这个屏貌似有个USB口的,可以直接用U盘把,运行的上位机系统“xxx.mer”文件拷出来。当然,首先要退出触摸屏的运行界面到屏的配置页面去。

另外,也可以用RSVIEW ME  这个软件,把触摸屏里的运行画面UPLOAD上来,需要知道触摸屏的IP地址,以及需要安装RSLINK ENTERPRISE, 自己试试,不困难。实在有困难,加我QQ184310297

内容的回复:首先要退出触摸屏的运行界面到屏的配置页面去。这一步怎么操作,请问这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