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数控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9):
请问发那科有没有异步子程序的。如果有,能存在几个异步子程序。我想在调整状态下触发一个键X轴向前移动一个距离后,Y再向前移动一个距离。移动的距离都是我程序控制的。

网友A:
学生甲:老师,子程序我知道,用过啊,啥叫异步子程序啊?

老师:异步子程序就是可以中断当前正在执行的加工程序,去处理更为紧急事情的子程序。处理后可以恢复原来的主程序继续执行。(当然也可以中断下来等待操作者的处理)

学生甲:那什么情况下会触发执行异步子程序呢?要操作者选择执行吗?

老师:当然不需要操作者选择执行了,异步子程序是由外部某个条件触发,它

可以是某个输入点,也可以是某种机床状态等等。

学生乙:哦,这样啊,很好理解啊。就如同我在做功课,突然…..内急,我放下课本就跑到1号,n分钟后,舒服啦,我就又回来复习功课啦。去1号就相当是异步子程序,它没有确定的钟点儿,它来了,只能先放下功课,去1号。当然去1号后,我也可以出去玩儿,不回来了。

老师:呵呵……(汗,头一次有人这么理解。)

to 听涛风:

我没听说过Fanuc有这种功能。在Fanuc里面,你只有把当前的主程序停下来,才能去执行另外的主程序。

你所说的调整状态指的是设备已经停下来了吗?还是设备正在加工中,你临时调整一下?

如果是设备已经停下来了,就好做了。用PMC轴功能,需要改一下PMC程序。

如果设备正在运行,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只能用手轮偏移整个坐标系,这个方法很危险。

网友B:
楼主和沙发就现在演双簧啊!哈哈

楼主:
我说的调整状态就是JOG状态,设备是停下来的,如何在这种条件下我触发某个键,使坐标系自动偏移一个固定的值。而不要我手动设置。

网友C:
多看看网上的相关资料.多查查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调整状态就是JOG状态,设备是停下来的,如何在这种条件下我触发某个键,使坐标系自动偏移一个固定的值。而不要我手动设置。

我见过一款有这种功能的数控车床,这是方便更换产品时快速对刀而设定的功能,叫work shift功能 ,需要在PMC内部编程以便支持上述功能的实现,在机床厂家自制的操作面板上有三个相关的按键配合实现操作

楼主:
有没有程序的,发来看看

网友B:
留下邮箱我把pmc程序给你

楼主:
好的,157923609@qq.com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