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选型求助

楼主(2010-12-29):
我已选了

CPU313C-2DP 6ES7313–6CF03–0AB0
MMC卡 6ES7 953-8LL11-0AA0
MPI 电缆 6ES7 901-0BF00-0AA0
AI模拟量输入模块 6ES7 331-7KB00-0AB0
电源模块 6ES7 307-1EA00-0AA0
远程I/O ET200L 6ES7 133-1BL10-0XB0
请问我要选底座吗,第一次使用不太熟悉,上述这些可不可以组成一个可用的系统。

网友A:
你还缺少前连接器,以及安装导轨。

楼主:
前连接器是么,有具体的前连接器及安装导轨的型号吗?

网友A:
你的选型手册上会有对应的前连接器的型号,安装导轨需要根据你的模块数量进行长度上的选择。

没有前连接器,你的信号线接在哪里呢?

网友B:
前连接器 通俗一点就是,接线端子块。

建议还是先下载一份西门子S7-300选型资料了。

网友C:
你所说的底座就是CPU与模块,模块与模块之间传输数据用的,我们称为背板总线,一般为黑色塑料硬质的

必须选,不然无法组成系统,建议下西门子官网下载选型样本,里面有照片。

楼主:
真够黑的,这东西不是模块带的吗?难不成也要出钱买?

网友D:
哈哈,你说对了,导轨,前连接器,背板总线都得自己买。

网友E:
还有通讯接头,紫皮通讯线

网友F:
总线模块上自带。买前连接器、导轨、PROFIBUS接头和PROFIBUS电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底座就是CPU与模块,模块与模块之间传输数据用的,我们称为背板总线,一般为黑色塑料硬质的

必须选,不然无法组成系统,建议下西门子官网下载选型样本,里面有照片。

这个黑色塑料硬质的的背板总线是买模块自带的。不需要单独订购。。。

网友:
这个问题同意bjeast的意见。实际上确实需要采购的是前连接器。和导轨。。前连接器一般有两种,20针和40针。看样本模块参数里面有说明是20pin还是40pin。另外导轨在样本是rack。一般有160,483mm.等规格。

profibus接头和电缆是可选项。不买的话可以用普通串口和屏蔽双绞线自己焊。但是建议至少买profibus接头。这个接头,西门叫做dp接头。有带编程口和不带编程口两种,还有45度出线和90度出线2种。至少买一个带编程口的,方便编程用。

线缆就用普通屏蔽双绞线就可以了。。。

最后不要忘记了编程线一定要有。。。

网友G:
还算好了,西门子只要买前连接器,三菱Q的要买连接线和端子排。还多了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