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当自藕用

楼主(2010-12-29):
一个200瓦的控制变压器。输入是220 380的。输出是12 24 36 220的。我想,电源接380,然后在电源侧的220接负载。能否功率可以超过200瓦。或者说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1、200瓦的控制变压器。怎么接,都是200瓦!

2、变压器的功率是铁心截面决定的;

3、匝数是电压决定的;

4、电流是功率决定的,导线截面是电流决定的;

网友B:
可以超200W使用,在22V0线圈部分,次级电流与初级电流相反,抵消一部分。磁通亦如此。

楼主:
刘翁。我知道自耦变压器的话,铁芯只是承担相差的一部分功率。但是不知道如何算。

面积的话好像(如我例子)220绕组不是承受负载的电流,他和220到380 之间的电流叠加的。才是负载电流。所以每个绕组支路都小于负载。好像有这样的说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超200W使用,在22V0线圈部分,次级电流与初级电流相反,抵消一部分。磁通亦如此。

1、自耦变压器,一次380V线圈N1与二次220V线圈N2公共部分,次级电流与初级电流相反,抵消一部分。铜损有降低;

2、自耦变压器,一次380V线圈N1与二次220V线圈N2公共部分,次级电流与初级电流相反,其磁通互相抵消,主磁通不变,铁损不变;

3、所以,可以超200W使用,但超出的功率等于铜损的降低;

楼主:
举个例。一个可调自藕变压器输入220v。如果正好调压跳到220v的地方你说这个地方变压器是不是可以输出最大功率呢?变压器输入就是输出了。根本没有经过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举个例。一个可调自藕变压器输入220v。如果正好调压跳到220v的地方你说这个地方变压器是不是可以输出最大功率呢?变压器输入就是输出了。根本没有经过变压器。

1、一个可调自藕变压器输入220v。如果正好调压跳到220v的地方,这个变压器对电源说,是一个电抗器;

2、这个电抗器与220V的负载是并联关系;

3、或者认为这个自耦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

楼主:
的我想知道这个关系的数学公式。抽头位置和功率的关系。

网友C:
对于多档输出控制变压器,其输出电压的最高档的适配功率是额定功率,以楼主说的那个变压器而言,220v 输出端可带负载为最大“200w”(一般多是以VA为单位),而其他电压输出则不一定了,比如36v输出端最大负载很可能就只有100VA(额定的50%,这个比例数具体到不同厂家的产品也不完全一样),其余的电压档最大负载也依次递降。也就是说,控制变压器的不同电压档输出的功率最大值不都是额定值,而是有个功率分配的问题。当然,控制回路用的变压器一般也也许稍有超负载,但在电气设计时也只能按照规定了。我手头就有个德力西的BK---200,就在说明书中明确规定了各个电压档输出端的线圈允许负载的容量。至于是不是“当自耦用”我认为不必较真,那不是问题的本质

网友D:
200W控制变压器,用220初级绕组串联次级大电流绕组,组成自藕调压可以获得更大功率调压输出,大部分家用稳压器就是这个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我所说的事情不涉及次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我想知道这个关系的数学公式。抽头位置和功率的关系。

1、如果忽略铜损,使用功率不能增大。

2、哪怕有一匝公共,都不会增大;

3、当没有公共匝数时,变压器空载,使用功率与变压器无关。

网友E:
当然可以!

我就是这么干的。

注意一点:220v-----380v  的线径有点偏小。可以改大一点。

功率吗就是475W。

网友F:
由于这个控制变压器不是按照自藕变压器设计的,220V仅是1个抽头。也就是整个初级仅用1个规格漆包线绕制的,所以制约了这个控制变压器当自藕变压器用的输出容量。

考虑到绕组中的任何1匝的电流都不超过设计值:(200VA/380V)+激磁电流=0.526+激磁电流。当自藕变压器用时220V的最大输出电流计算值是: 0.96A,  最大输出容量是0.96A*220V=212VA.

  这种用法,220V绕组的内电流明显低于设计值, 只有0.3825A.  这样理论的温升值会比设计值低.

所以实际的220V最大负荷可以比计算值的212VA略高些.

网友F:
由于这个控制变压器不是按照自藕变压器设计的,220V仅是1个抽头。也就是整个初级仅用1个规格漆包线绕制的,所以制约了这个控制变压器当自藕变压器用的输出容量。计算结果是212VA

如果完全按自藕变压器设计, 这个200VA变压器铁芯, 配制合适的线圈,最大输出容量是可以达到12楼所说的475VA.

市场上出买的,楼主所说的控制变压器,当自藕变压器用,220V输出能力没有想象的那样大.

网友F:
补充:

所有计算值都是在楼主所说的次级无负荷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

我就是这么干的。

注意一点:220v-----380v  的线径有点偏小。可以改大一点。

功率吗就是475W。

475可有公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当没有公共匝数时,变压器空载,使用功率与变压器无关。

你知道就好了。那你别第一句就这么说吗!

“1、200瓦的控制变压器。怎么接,都是200瓦! ”

楼主:
老先生的我看了很久,可是没有公式我0.3825不知道怎么来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举个例。一个可调自藕变压器输入220v。如果正好调压跳到220v的地方你说这个地方变压器是不是可以输出最大功率呢?变压器输入就是输出了。根本没有经过变压器。

接触式可调变压器?

楼主:
是的。比喻而已。实际上是一个控制变压器初级0 220 380

网友E:
来讨论 220接电源变380的方案就能把问题搞清楚。

忽略线径!

把220到380的线圈从220端断开独立出来,那么这个线圈的功率就是220//160v   200W的变压器,也就是说这160V能有200W 的功率。那么我们把这个独立出来的220到380的线圈的220端接到220V系统的L端 ,那么就能在220V系统的N端和380端产生380V的电压。

从而就能确定出475W 的功率来。

相反从380变220类推。

网友G:
         一般来讲,控制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是分开独立的,但初级或次级线圈是串绕的,按楼主说的控制变压器应是下图一所示的变压器结构。

       不考虑变压器的自身损耗(即理想变压器)初次级的功率相等:P1=P2,如初级电压=380V,加载后负载功率=200W,此时P1=200W,I1=200÷380=0.53A,次级P2=200W,如负载只接220V时,次级电流I2=200÷220=0.91A,如负载只接36V时,次级电流I2=200÷36=5.56A.....
根据变压器设计原理知:变压器铁心及各线圈导线截面的大小的选择都是根据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决定的,如所加负载使变压器输出功率大于变压器的额定功率,变压器是会烧毁的。
        现在在讨论楼主提出的问题:“…电源接380,然后在电源侧的220接负载。能否功率可以超过200瓦。或者说功率可以达到多少?”  我认为不会的,最大还是=200W.
        我们先不把负载接初级的220V,而是接在次级的220V上(见图三),显然大家都会同意负载的最大消耗功率=200W,因为它是由变压器决定的。
        如果将负载接在初级220V端子上,负载的最大消耗功率也=200W,因为它也是由变压器决定的。因为380、220 自偶式变压器与初级380,次级220V的变压器是等效的,自耦变压器的抽头电压,相当把次级线圈并接在初级的等电位的线圈位置上的电压,变压器中的I1、I2仍然存在,初级的220V与0V之间的线圈既是初级线圈,也是次级线圈,初级线圈的I1 是电源提供的,它使线圈产生磁通,在铁心里形成交变磁场,220V与0V之间的线圈在此交变磁场的作用下产生感生电动势,通过负载产生感生电流I2, 并流入负载。I2与I1电流是反向的,由于220V与0V之间的线圈中,即流有电源的励磁电流I1,又有它产生的感生电流I2,虽然其对外的等效电流I1”= I2 - I1 = 0.91-0.53=0.38A,但实际上I2、I1是客观存在的(可见是A1、A2电流表示值)即电源电流I1 = 0.91A,负载电流I2=0.52A,故变压器此时功率仍=200W.

网友A:
引用 网友G:

        ……I2与I1电流是反向的,由于220V与0V之间的线圈中,即流有电源的励磁电流I1,又有它产生的感生电流I2,虽然其对外的等效电流I1”= I2 - I1 = 0.91-0.53=0.38A,但实际上I2、I1是客观存在的(可见是A1、A2电流表示值)即电源电流I1 = 0.91A,负载电流I2=0.52A,故变压器此时功率仍=200W.

1、自偶变压器,绕组公共部分的电流小,I2 - I1 = 0.91-0.53=0.38A,损耗小,是自偶变压器的一个优点;

2、自偶减压箱用自偶变压器,其优势就是省铜线(省了二次线圈),且公共部分电流小,损耗小,还可以用较细的导线;

3、作为自偶变压器,其额定功率较同等铁心双绕组变压器大;

4、自欧变压器确定额定功率时,已经考虑了这一因数,所以功率不能再次增大!

网友A:
5、例如某自偶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200W,那末是用时只能按200W用,不能再增大额定功率用,因为200W的额定功率已经考虑了铜损小的因数;

楼主:
引用<但实际上I2、I1是客观存在的(可见是A1、A2电流表示值)即电源电流I1 = 0.91A,负载电流I2=0.52A,故变压器此时功率仍=200W. >

我有个问题:这些电流都已经是变压器外面的事情了。充其量下图中红线部分和公共线等于最大电流。

是不是我还有不明白??

楼主:
========================================
这里
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原因是不是低压线圈虽然没有达到额定电流,可是高压线圈已经达到额定了。

网友H(2011-02-20):
有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如果楼主所说的输入为380/220V的控制变压器在输入220V端子输入电源而输出仍能获得额定的200VA,且初级380-220-0端绕组是同线径抽头绕制而成的,那么将输入侧当自藕变压器用的话,我认为380-220端绕组容量为200*(380-220)/220=145.45VA    而自藕变压器380-220端绕组容量为其额定容量S乘以(1-1/K)   其中K为380/220    所以可计算出S=345.45VA,即此时的变压器在输入侧220V端子是可以获得超过额定功率的输出.K越接近1超载的能力越大,极端情况下K=1即自藕变压器变成了和负载并联.

网友H:
以上供参考

网友H:
这个问题没人感兴趣吗?看看前面的讨论观点差异很大啊

网友E:
看图说画

图1 :电源电压

图2:变压器副边电压
图3:副边和原边串接 顺串
图4 :反串
这个是BK100的变压器。假如36V端能够输出100VA功率(实际情况是副边几个电压是按一定功率分配的,总功率为100VA),图2 可以看到当原边电压为240V时,副边电压为40V,这个40V端当然可以有100VA功率输出。图3 可以看到,当原副边顺串后电压输出为280V,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自耦变压器,那么这个40V端还能输出100VA功率吗? 当然!那么我们把负载接在这个280V两端,从小到大调大负载,那么这个负载能调到多大呢? 是100VA吗?显然不是,因为这个时候那个40V端还没有达到额定100VA呢!我们可以继续调大,直道这个40V端达到100VA为止。那么是多大呢?40V端能承受的电流是100/40=2.5A,2.5*280=700VA。
700VA好大呀,对! 就是700VA。
其中有100VA是由原边传送的功率,另外600VA就是由负载从电网吸取的。
其实我们拆开电冰箱稳压器就能看到,标示为500W功率,那个变压器是在是小呀,那能有500W,就是因为用了自耦变压器。
当然上面的推理过程很多不严谨的地方,如变压器原边电压应该是220V,并且还要考虑到副边的相位偏移等,但那些对得出结论每太大影响。

网友H:
楼上:220V的绕组显然不可能象36V绕组做那么大的线径,用2.5*280=700VA是不妥当的.按我贴的图片可以看出负载一部分由N1-N2绕组电磁感应传递功率,一部分直接电传递过去的,所以I2为I12和I1之和.看你的图片已经可以用实物带负载测试了,看看是不是这样,(另建议用纯电阻负载并忽略非理想变压器器带来的误差)

网友E:
先上图

输入电压242V,通过12V绕组反串降低13.2V,理论应该228V,实测224.5,差值为表误差、变压器变比误差、原副边的相位差、负载电流在变压器上的压降等造成。负载为750W电吹风,电流实测为4.12A(冷态启动),当吹风机稳定后电流稳定在4A左右 ,这个功率就是224.5*4=898W。

乖乖! 898W

就是898W!从100VA到898W!!!

测试时间:10分钟。

测试说明:本该用升压来测试根容易让人理解,可是我这里电压一直都很高,晚上都上250V,更找不到280V的负载,所以用降压,效果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感兴趣吗?看看前面的讨论观点差异很大啊

我是感兴趣的。我在看啊。

网友H:
33楼的实验我分析了一下.参见上面的图片,经过这几个实验相信不能轻易说100VA的变压器怎么接都只能输出100VA,其实严格说来很大一部分功率是通过电传导直接传递的并非变压器严格意义上的电磁感应传递.

楼主:
上面的图我觉得有个问题。4安的电流,无论在变压器的那个部位产生都是过载的。或者说,不论如何合成都不能合成这么大的电流。

我同意一点的就是,变压器的铁心没有过载,是线圈过载。具体怎么把感觉写成式子……(我功底不好)

网友H:
如果12V绕组按输出100VA设计那是可以承受8.33A的电流,所以没问题,铁心过载的问题是指铁心磁饱和和负载大小没有关系.所以我前面贴的针对LZ的问题的那张图强调了0-220绕组是按200VA设计的并且和220-380绕组是同线径的情况下才可以输出345.8VA

楼主:
不要假设这个事情假设太多了会看乱的。事实是高压一个线径,低压一个线径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要假设这个事情假设太多了会看乱的。事实是高压一个线径,低压一个线径的。

那你象33楼那样实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今天才重看此贴,对网友的提问作以答复:

1、26楼提的对,初次级电流写错了,应为电源电流I1 = 0.53A,负载电流I2=0.91A

2、27楼说的完全正确!

3、25楼提出:“引用<但实际上I2、I1是客观存在的(可见是A1、A2电流表示值)即电源电流I1 = 0.91A,负载电流I2=0.52A,故变压器此时功率仍=200W. >

我有个问题:这些电流都已经是变压器外面的事情了。充其量下图中红线部分和公共线等于最大电流。

是不是我还有不明白??”

回复:1)、图中红线标示的电流与公共线(即回0V线)的电流不等于最大电流,而且二者不等。

             2)、红线电流为次级负载电流,即I2=200 / 220=0.91A    初级电流 I1=200 / 380=0.53A            (P=200W时)

             3)、图中的 I1"为变压器220-0之间线圈流过的电流,即 I1" = I2 - I1=0.38A    (I1"与I1反相位。)

            4)、公共线(即回0V线)的电流为变压器初级电流,即I1 =I2-I1"= 0.53A        (P=200W时)

            5)、从功率角度看:P1=380 * I1 =200W     P2 =220 *I2 =200W

网友A:
I1"为变压器220-0之间线圈流过的电流,即 I1" = I2 - I1=0.38A (I1"与I1反相位。)

网友H:
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在其允许容量范围内是由电源和负载决定的,楼主的意思是要讨论一定条件下变压器最大能传递的容量,所以40楼算的200VA不是此接法的最大容量.

网友E:
按200VA设计的并且和220-380绕组是同线径的情况下才可以输出345.8VA 。

一般来看线径都是一样的。

345VA正解。

网友H:
贴张总结性的图片把几种自耦变压器的接法汇总一下.

网友H:
如果要考虑非理想变压器状态下的各电量,则需要下面图片中的模型计算,复习了一把<<电机学>>,呵呵.....

网友H(2014-11-08):
44楼的图上面两种自耦变压器的接法有一个意义:变压器中仅N2绕组流过较大的电流,作为稳压器使用时也就是产生调压作用的部分绕组才需要大线径,这有利于减小尺寸和耗材。第三种接线方法更能减小N1-N2间绕组线径。

网友H(2015-10-28):
翻个老底找出来看看

楼主:
我都忘了,你还记住啊。再看看也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