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好心人帮忙AB PLC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0-12-29):
单位搞了个AB 的PLC ,我装了相关的软件和授权,都是网上搞的。然后用连接线和电脑连接,通上PLC220V的电源后,只有POWER灯亮,其他都没什么反应。我的问题是:

1  如何让RUN灯亮起来,我也曾经试过给他加了外部输入(PLC内部的程序不知道,但外边的电路图有)按说我给了输入应该有输出,但是结果没有。

2 我的电脑和PLC无法通信,请问是我软件没搞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3 请好心人如果方便的话请留下通讯方式,可能文字未必说的清楚,或者打我电话13162927435或者发信息告诉我电话,我打过来都行。为这个AB我搞的快崩溃了。因为我对AB一点都不了解。

网友A:
1、只有程序运行时,且有输出的程序段时,才可能有输出。
2、请确认在RSlinx中看到了你所需要链接的PLC。
3、请首先阅读手册,AB官网有下载手册。

Regards

网友B:
真想大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的话。那就把型号些说全面一些,AB的PLC,系列就多了。

比如:CPU型号,软件,通讯线(原装还是自制)等等。

网友C:
1. 首先建议从AB公司要来完整的软件 2. 授权的话,你自己试试看吧; 3. 如果启动后,发现没有报错或者让你装授权,说明OK(有一种情况是处于DEMO模式下) 4. 无论是ControlLogix、CompactLogix和SLC\PLC5,都需要先编程下装, 5. 再吧钥匙开关达到RUN;即可 备注: yunfeng,yuanle没有说错,即使再简单的东西,你也需要先有个概念,才能更快的学习和上手; 不推荐自制任何网线,既然单位买了abplc,他也有义务给你提供一些资源让你学习;先和他们沟通一下 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 -----www.abfans.net------

网友D:
AB的通讯很难搞,我第一次也是搞了好久,你的第二点要确认有没有装RSlinx,然后配置好没?

第一点没有运行的话看看PLC有没有RUN开关?如果第二点做好了可以监控看一下?

网友E(2011-02-16):
先通讯上再说吧,还有程序指令,5000,rslinx,bootdhcp,软件的使用方法。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后面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