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转USB电缆支持200自由口通信吗

楼主(2010-12-29):
如题,本人有一根国产的RS485转USB电缆和两根西门子原装进口的编程电缆,分别是RS232/PPI编程线和USB/PPI编程线,我知道RS232/PPI编程线支持自由口调试,USB/PPI编程线不支持自由口调试,但是我的笔记本只有USB口,想问一下那根国产的RS485转USB电缆能用于只有口通信调试吗?谢谢

网友A:
非原装的应该可以支持自由口通讯

网友B:
USB/PPI编程线不支持自由口调试?   好象不准确吧。

我手头的2根USB/PPI编程线(1根西门子原装进口的编程电缆700元,1根山寨200元)全都支持自由口通讯。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USB/PPI编程线不支持自由口调试?   好象不准确吧。

我手头的2根USB/PPI编程线(1根西门子原装进口的编程电缆700元,1根山寨200元)全都支持自由口通讯。

内容的回复: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试验了下,原装的没有调试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设置错了?我对着一块还不熟悉,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非原装的应该可以支持自由口通讯

谢谢你的回复,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