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点永宏PLC的伺服参数表格设置。急

楼主(2010-12-29):
谢。。各位指导一下新手。步进电机。比如,0单位设定为:机械。脉冲波数/1转:1440.是不是指运行时步进角为0.25度。和“最小单位设定”有关系?如果最小单位是0.01的倍数的话,下面那些移动量/1转:360000是指什么意思?怎么算到等于多少度或者多少mm呢。最高速度100000又怎么转化为mm/s那些。。给我列个例子吧。。谢谢。

网友A:
第一,你可以不用去管哪些参数,你只要管好加减速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看看你的步进角是是多少,那么PLC发一个脉冲步进走的角度就是你的步进角。你要算出的的速度,那就要看步进走一圈你的工作台或者其它的东西走了多少长有关系的。有机会加QQ:1012351099聊

楼主:
对:工*控*人*生 关于
第一,你可以不用去管哪些参数,你只要管好加减速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看看你的步进角是是多少,那么PLC发一个脉冲步进走的角度就是你的步进角。你要算出的的速度,那就要看步进走一圈你的工作台或者其它的东西走了多少长有关系的。有机会加QQ:1012351099聊
内容的回复:
谢谢。。明白。。有机会QQ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