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PLC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师傅们好:我有一个问题,怎么通过循环来控制,当i0.0闭合时,q0.5每隔5S闪一下,如次循环800次,我想通过定时器来实现,但是定时器要一直加到定值32767才停止,应该怎么来编写呢,谢谢了

网友A:
呵呵,那就需要复位定时器啦,自己再试试吧

网友B:
用定时器自己关断自己,然后用VB做加法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是指I0.0闭合后Q0.5按5s闪一次的频率闪800次?闪的占空比多大?说清楚了大家才好编撒。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小程序,没难度的

网友D:
定时器 结合 计数器 不是很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是指I0.0闭合后Q0.5按5s闪一次的频率闪800次?闪的占空比多大?说清楚了大家才好编撒。不过这的确是一个小程序,没难度的

瞬时开通,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定时器自己关断自己,然后用VB做加法就可以了。

网友F:
还可以使用减计数器,减为零重新赋一下值,使用时间脉冲控制

网友G:
       我给你用S7-200编写了你要的梯形图,没用定时器,而是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对MB10进行加一计数,每5秒一清零,使输出Q0.5闪亮0.5秒,闪动800次,结束。你看看,有什么不清楚提出来,给你解释。

网友C:
网络1
LDN M0.0
MOVW +0, VW10
AENO
MOVW +0, VW20
网络2
LD 开//M0.1
S M0.0, 1
网络3
LD M0.0
AW< VW20, 4000
LPS
A SM0.5
EU
LPS
+I +1, VW10
AENO
AW>= VW10, +5
MOVW +0, VW10
= Q0.5
LPP
+I +1, VW20
LPP
NOT
R M0.0, 1

启动信号:实验时可用M位代替,使用时用不带自锁按钮输入。启动后自动执行800次。下次启动再按一次启动按钮。还可依据实际情况加入急停装置等。

网友C:
对:wyb2866255 关于       我给你用S7-200编写了你要的梯形图,没用定时器,而是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对MB10进行加一计数,每5秒一清零,使输出Q0.5闪亮0.5秒,闪动800次,结束。你看看,有什么不清楚提出来,给你解释。
内容的回复:

你这个是6s一次吧?M10.1应该改为M10.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给你用S7-200编写了你要的梯形图,没用定时器,而是用秒脉冲SM0.5的前沿对MB10进行加一计数,每5秒一清零,使输出Q0.5闪亮0.5秒,闪动800次,结束。你看看,有什么不清楚提出来,给你解释。

頂一個!!!
頂一個!!!
頂一個!!!
頂一個!!!
頂一個!!!
頂一個!!!
頂一個!!!

网友H:
主程序(OB1):

LD SM0.0
A I0.0
LPS
CALL MAIN:SBR0
ED
MOVW 0, MW2
MOVB 0, VB10
LPP
EU
MOVW 0, MW2
MOVB 0, VB10

調用:初始化操数据(通过改变SMB35 的设定值,即可改变 Q0.5 的闪频 即ON时间)

網絡1:

LD SM0.1
MOVB 0, VB10
MOVB 250, SMB34
MOVB 100, SMB35
ATCH INT_0:INT0, 10
ENI

網絡2:

LD SM0.0
AB= VB10, 20
LPS
AW< MW2, 800
S Q0.5, 1
ATCH INT_1:INT1, 11
LPP
MOVB 0, VB10

子程序INT_0:

LD SM0.0
INCB VB10

子程序INT_1:

LD SM0.0
R Q0.5, 1
DTCH 11
MOVB 0, VB10
INCW MW2

我的這個程序搞的很麻煩,初學者 不太懂的地方請各位高人多多指點指點 謝謝!!!

网友H:
主程序(OB1):I0.1為記憶模式選擇,ON時有斷電記憶,OFF時無斷電記憶

LD SM0.0
A I0.0
CALL MAIN:SBR0
AN I0.1
LPS
ED
MOVW 0, VW2
MOVB 0, VB10
LPP
EU
MOVW 0, VW2
MOVB 0, VB10

調用程序:初始化操数据(通过改变SMB35 的设定值,即可改变 Q0.5 的闪频 即ON时间)

網絡1:

LD SM0.1
MOVB 0, VB10
MOVB 250, SMB34
MOVB 100, SMB35
ATCH INT_0:INT0, 10
ENI

網絡2:

LD SM0.0
AB= VB10, 20
LPS
AW< VW2, 800
S Q0.5, 1
ATCH INT_1:INT1, 11
LPP
MOVB 0, VB10

子程序INT_0:

LD SM0.0
INCB VB10

子程序INT_1:

LD SM0.0
R Q0.5, 1
DTCH 11
MOVB 0, VB10
INCW VW2

网友G:
10楼:你说“你这个是6s一次吧?M10.1应该改为M10.0. ”,看来你看懂程序,为什么选用M10.1而不是M10.0,请见下图:

网友I:
引用 网友G:
10楼:你说“你这个是6s一次吧?M10.1应该改为M10.0. ”,看来你看懂程序,为什么选用M10.1而不是M10.0,请见下图:

这次是你错了。第一个SM0.5前沿之前已经有一秒了。从第二个周期更能看清楚。

网友G:
        15楼:你说的很好。我原想法是:输出闪动时间不包括5秒定时时间,取6,是考虑去掉1个周期的闪动时间。如取5,延时间隔为4秒。该程序如以去掉闪动的半个周期计算,实际上:取5,延时定时=4.5秒,取6,延时定时=5.5秒,都不等于5秒,如要严格执行延时5秒,该程序应进行部分改动,要比此程序复杂一点,如你有兴趣可以编一下。

网友G:
下图为延时5.秒,闪亮0.5秒,连续闪动800次停的梯形图,该程序是经过经上机运行的。

网友J(2011-02-18):
这个有点意思, 争论才能进步。

网友K:
没那么麻烦吧,先用定时器,再用计数器不就搞定了吗,计时能计5s,就是脉冲电路。然后用计数器,计数器计800个数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