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电解电容放电问题

楼主(2010-12-29):
一般驱动器掉电后有必要把大电解电容的电放掉么,或者做个电路等停电后就放掉电解电容的电?查看了其他电器的做法是在PN两端接个电阻,不知道和专门做电路放电哪个好!

网友A:
1、没有必要设专门放电电路;

2、在很多情况下设立的放电电路是一种损耗;

网友B:
有大容量电解电容的电路(变频器、开关电源......)在电解电容二端并联了100K-300K的电阻做断电后放电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大容量电解电容的电路(变频器、开关电源......)在电解电容二端并联了100K-300K的电阻做断电后放电用。

1、开关电源断电后,由于开关管截止,其直流电路开路空载,大电容无放电通道,所以电解电容二端并联了100K-300K的电阻做断电后放电用。

2、只要停电后,大电容负载放电通道保持畅通的,就没有必要设放电回路;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觉得也是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并联电阻是很好的方法,简单而且稳定。但是如果有特殊要求要延时放电的话,是用继电器接个功率电阻好,还是用MOS管放电好。感觉MOS管控制起来麻烦啊

网友C:
伺服、变频驱动器的直流电压母线在掉电是都会缓慢泄放母线并联电容的电荷,比如fanuc伺服器的说明书明确指出停电后等待约20分钟才能将电容电荷泄放完,要确认LED等灭掉才能拆换伺服驱动器。可见还是有电容放电环节的,而且电荷肯定有必要泄放,否则更换伺服或里面的配件时维修人员岂不是要面临直流母线电压的威胁?!